低通滤波器起什么作用

楼主:
我在很多场合见到低通滤波器,但很不清楚它到底有什么作用,请问各位低通滤波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低频的通过去
高频的阻止掉

网友:
楼上正解。低通。肯定就是低的通过。而且低的才能通过。高的就不行。

网友:
任何信号都是有频率的,而且往往由于各种原因如干扰等会导致信号的频谱很复杂,有用的信号和无用的噪声混杂在一起,这就为后续的信号处理带来了麻烦。鉴于信号和噪声的频率不同,这时就可以使用滤波器来减少噪声。低通滤波器顾名思义就是低频信号才能通过的滤波器,其作用是抑制信号中的高频成分。类似的,还有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