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254X 相关问答收集

楼主:
TI cc254X低功耗蓝牙系列最多可以支持连接多少节点
CC2540 最多1对4

是不是每个CC254X都有自己的全球唯一的地址?
是的, 每个都有全球唯一的地址.

这个地址可以被使用者更改吗?还是写死了不能更改的?
可以, 通过smartRF flash programmer可以修改, 改成secondary的地址, 存放在flash里面.

CC254X的产品可以设计成为“无按钮”的吗?看SensorTag中有个按钮,是用来做Boardcast的。有什么办法能够省略掉这个机械按钮,而又没有功能损失呢?
可以做成无按钮. 你可以做成一上电就开始广播, 并且一断开连接就广播. 为了省电, 你可以先用高频率的广播一段时间(短时间间隔), 然后再降低到低频率的广播(长时间间隔).

网友:
很好哦,为什么高频率广播可以省电呢?

网友:
距离最远有多远??BLE是不是功耗低的意思啊?如果是的话,是否需要考虑频率和传播距离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