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究竟是个怎么回事?

楼主:
今天听单片机老师讲课讲中断,说分了好几种,被他弄得一头雾水,还是没明白他说的中断都有什么,怎么配置,查了查2553手册,愣是没找到讲解终端的地方,球大神指点123!不胜感激。

网友:
中断就是本来在做一件事突然收到另外的更重要的命令,你要去执行那个更重要的命令再去做原来在做的事情,那个更重要的命令称之为中断。就好像你开车去接你的新娘,但是突然路上轮胎爆了,这是你必须修理轮胎才能开车去接新娘了。

网友:
中断通常就是硬件发生某些事件,然后暂停主程序及时的去响应这些事件。

网友:
最经典说法是,当正在烧水的时候,忽然内急,先去卫生间,还没有走到卫生间的时候,忽然领导让给他提壶水,,,  先给领导提壶水,然后去卫生间,然后再等烧的水也快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