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电脑开关

楼主:
早晨到单位,用智能手机开电脑,应刻很消撒哈

网友:
接出SensorTag的IO口控制?
硬关机不好吧,再加上接出UART口,虚拟一个类似于键盘之类的,实现软关机,延时足够长的时间后再切断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好主意,就是怎么编程比较难啦,因为这个得要仿真器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来就不要仿真器?准备用无线更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要的,具体协议,应仿出来,否则学个半瓶晃荡

网友:
从节约用电的角度出发,PC在软关机后还应该切断电源,俺一直都这么做。控制电源开关没问题,但同时再控制PC的软电源开关虽然在技术上没问题,实现起来也很简单,但需要改造PC,除非是自己的,否则这一步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