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心得】LCD1602显示,不费力

楼主:
驱动LCD1602显示,可以不用费多少工夫,不管信不信,先上真相:

上面的土基本上就是软件本身带的例程!
不过要找出这个例程需要费点周折.

我先是在软件右侧的元件栏看到的几个LCD,没觉得跟1602有什么关系;在看到已有网友已成功驱动LCD1602后,才开始着手:

1)不管你用不用,LCD驱动它都在那儿

具体的LCD部件的详细说明克见 DATASHEET—— 双击电路图中的LCD 即可得到:

同时惊喜地看到:自定义字符,so easy!

2) 找例程

在电路图中放LCD部件(前图中画红线的),右击LCD部件,找例程:

有2个合适,这里选后面一个(简单点的),中间一个也可以的。
在后面看着办。。。

3)改器件

从上图里可以看出,该例程原本适合于其它型号的,现在需要把它改一下,照下图来:

4)管脚分配
表面上看,有好多种选择,我比划了半天,其实没有可选择的余地,就一种P2[6:0]

5) 连线
DATASHEET还算详细,包括连线定义图等,照此连接吧 (是用4Bit哦,省了4根线)。

除了图中下面的7根线,VSS,VDD自然是要的(对了,把小红板的电源跳成5V吧),
背光,还有偏压也要管,我是把VO接2-3K到地了。

6)编译下载运行

工程文件 :

另一个例程也不错:

我的已发【PSoC4心得】
1) 等板子前的热身工作(资料及链接)
2) 板子来啦 (亮板子 装软件 试例程)
3) 点亮RGB LED(非程序控制)       <------  几天无人敢坐的沙发

网友:
看起来做的很爽.......

我还以为只是段式液晶的驱动器......

网友:
不晓得有没支持数码管 动态驱动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个“段式LCD”,具体还得看DATASHEET

网友:
很奇怪,我的接法就是DB4---DB7接P2[0--3],E接P2.4,RS接P2.5,R/W接P2.6,可是就是不能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背光、V0都处理OK 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 VCC,VSS,我用5V的

网友:
可能是我的屏有点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临时借个1602屏,或把你的屏在其它地方确认下
如确实是坏了,新的也不贵

网友:
回复 楼主:

hi, sacq
   有一个关于LCD1602的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我的debug过程:
  1、我有一个LCD1602的屏,是原来我51开发板上取下来的,在使用PSoC 4之前我在51的系统上确认过屏是好的,可以正常显示;
  2、根据CY的datasheet进行硬件连接:DB4-P20 DB5-P21 DB6-P22 DB7-P23 E-P24 RS-P25 RW-P26;LCD1602的供电是从CY的开发红板上取电的;
  3、背光直接接LCD1602的电源(+5V),对比度调节电压0.3V左右(调试过程中其中一次显示了乱码,字符清晰);
  3、使用CY的示例,下载后复位无任何显示;
  4、使用你提供的示例,下载后仍然无任何显示;

我的问题:
  1、你的LCD1602的电源是外部的单独5V供电吗?CY的开发红板是使用USB接口单独供电的吗?
  2、调试过程中你是一次成功还是尝试了多次才成功的呢?如果是后者,中间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3、针对我们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呢?

BR
ruissme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问题:
  1、你的LCD1602的电源是外部的单独5V供电吗?CY的开发红板是使用USB接口单独供电的吗?
  2、调试过程中你是一次成功还是尝试了多次才成功的呢?如果是后者,中间都遇到了哪些问题呢?
  3、针对我们的情况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呢?

谢谢你看了 我 的贴,还郑重其事的提出问题。

我的回答:
1.我的LCD1602的电源取自小红板,小红板电源跳成5V !!
2.我也迷茫了 几次。因为第1点的后半句。
3.要全是 对的(硬件,连线,程序。。。),没有理由不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我后来尝试将LCD Custom Character Set 的parameters 选成None,可以显示。但是如果选成User Defined还是有问题。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D:
官网交流区有人发布的这个LCD元件可以把引脚映射到任意引脚,很不错,方便。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2492&rID=7570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交流区有人发布的这个LCD元件可以把引脚映射到任意引脚,很不错,方便。
http://www.cypress.com/?app=forum&id=2492&rID=75707

这倒是不错,但改成PSOC4 后,编译出错,问题较多,还无法实现

网友:
LZ,我也是按照datasheet里面连接的,但是跑程序没有显示,我用的是外接5V电源

网友E:
那是要怎么驱动rt12864的LCD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要怎么驱动rt12864的LCD屏?

还没有用过12864。
估计没有1602这么便利,但按规矩来,一定也可以。

网友:
@yuntinglg
一直到最近,还有童鞋在问LCD1602的相关问题。我今天抽空温习了一下DATASHEET,这个文件除了按主楼说的办法找到外,也可以按文件名在自己的硬盘上找,文件名的开头见下图:

在该文件里,连线、电路图都给出来了:

--------------------------------------

管脚分配,这个不注意,可能容易出错(一定要选对):

(原则上有好几个可供选择,实际对应板子,我只找到一个比较合适)

要是还有兴趣,还可以瞧瞧LCD1602驱动的源码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yuntinglg
一直到最近,还有童鞋在问LCD1602的相关问题。我今天抽空温习了一下DATASHEET,这个文件除了按 ...

多谢多谢,菜鸟一枚,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