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用CCS3.3连接仿真器刷程序问题???

楼主:
用CCS3.3连接仿真器XDS510-USB2.0给2812刷程序,软件和仿真器都是正常的,平常刷程序也都没问题,最近经常出现"Failed Softwave Reset:Error 0x00000024/-1147 Error during:Resgister,Exercution,It appears that the target is being held in reset."错误报警,致使无发刷程序,五块DSP板也只有一两块不出现上面错误,能刷上程序;头都大了,麻烦各位给指点一下,是买的DSP质量有问题,还是哪儿的问题啊???

网友:
从提示信息上来看,说明你的DSP一直处于复位状态,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复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