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这次得赔多少钱呀?

楼主:
那个洗衣机里死了两个小女孩的新闻大家看过么?
排出了他杀。
说是洗衣机内超过30公斤就会自动关闭盖子并运转。
不知道这是否属于设计问题?
唉,专注于技术淫巧,可能还自以为高级,实质忽略了其它更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可能也说明了其实设计者思维并不严谨,即使不是安全性问题,也很难说其它方面就设计得很好。这可能也是国内比较普遍的现象(并不是说国外就没有这种事情,但是程度问题),大国崛起,清醒清醒吧

网友:
汗,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不仅仅是个单纯的设计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有毒奶粉,毒粉条,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无耐,难道仅仅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法律缺失??

网友:
我看过一个电影,主角是一个汽车公司的一个什么员,职责就是评估汽车出事故后,厂家应当赔偿个人的赔偿金和假如不赔偿打官司的金额。
哪个金额小就选择哪个方案,当然这是电影,不知道现实世界会不会这样,因为第二个方案好没良心

网友A:
父母的过失造成意外,在国外是要判刑的,没有履行好父母的监护义务。
至于海尔,他们没有必要去把洗衣机整成洗澡机。洗衣机就是洗衣服的,难道海尔以后还要在自己的洗衣机上面注个标签,可以放心洗澡吗?那也太吹毛求疵了吧。

如果海尔赔偿的话,以后要要是出车祸了,建议还要告汽车厂家,你们汽车做的坚硬就不说了,还不认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新闻我看过,原本以为是滚筒洗衣机。即然是开盖的,愿不到海尔啦!!!是个人的话就应想一想,小孩而且是两个小孩,父母还都在家。。。。。。。。不说啦。。。。。。。这合常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听收音机听到的,其实不是很清楚,现在在网上看原来可能是洗衣机有故障了会自动运行,不过即使故障,也是不应该。再说不拔插头是常见的现象,或者说明书或者显著位置标注了必须拔插头或者断开电源么?

网友:
http://www.bbtnews.com.cn/news/2013-10/17000000144723.shtml

洗衣机绞死女童案排除他杀消费者呼吁公布海尔涉事机型
文章出处:产经 作者:孙聪颖 发布时间:2013-10-17

  北京商报讯(记者 孙聪颖)昨日,南昌市公安局发布洗衣机杀童案最新进展:经公安部专家到场会诊,排除两女童因中毒死亡和猝死的可能,并排除他杀,符合在洗衣机桶内高速旋转状态下受体位和旋转加速度作用致胸廓运动和心肺功能障碍而死亡。
  海尔公司随后在官方微博回应表示痛惜的同时,提醒广大用户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家电产品,监护好未成年儿童的安全。
  今年9月22日,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樵舍镇两个年幼的小女孩不慎进入家中的海尔牌洗衣机,最终被绞死。随后海尔发表声明,称在报道陈述的条件下,海尔洗衣机不可能发生转动。
  尽管随着鉴定结果的出炉,海尔洗衣机被认定为绞死女童的元凶,但北京京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锋认为,如果进行责任认定,还需要进一步取证。“关键点就是女童进入洗衣机后,洗衣机是如何启动的,涉事洗衣机是否符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是否在一定程度承重下便能自动启动。”
  除了责任认定,昨日海尔的回应态度也让用户颇感失望。
  事实上洗衣机绞死儿童并非首次,2010年2月,韩国一个7岁儿童爬进了家中的LG滚筒洗衣机玩耍,并不慎将滚筒门锁住,因滚筒门无法从内部打开,这名被困儿童最终死亡。之后LG电子主动召回在韩国市场销售的105万台滚筒洗衣机,并更换滚筒门锁,从而降低儿童不慎进入洗衣机后存在的危险因素。但此番海尔回应却并未涉及对涉事产品的处理。
  消费者普遍呼吁,海尔本着对消费者和品牌形象负责的原则,在责任认定的情况下,应主动配合调查洗衣机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对外公布事发洗衣机型号,同时予以改良,避免更大的悲剧发生。

网友:
严格说,这件事与海尔无关,否则日常生活中的“杀手”实在太多了,钻洗衣机会给甩死,钻冰箱会给冻死,往电视里撒尿会给电死,躺在点着的燃气灶上睡觉会给烤死,吃上几斤盐会给咸死,喝上几斤醋会给酸死,前段时间不是还有件苹果iPhone“漏电”杀空姐的事么……
厂家是否有责任,界定的标准在于是否正常使用,以及在常规条件下是否存在具有明显概率的意外伤害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父母的过失造成意外,在国外是要判刑的,没有履行好父母的监护义务。
至于海尔,他们没有必要去把洗衣机整成洗澡机。洗衣机就是洗衣服的,难道海尔以后还要在自己的洗衣机上面注个标签,可以放心洗澡吗?那也太吹毛 ...

说的不错,这事发生在美国,监护人铁定进监狱,孩子若是没死,监护人的监护权会被剥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们会有毒奶粉,毒粉条,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无耐,难道仅仅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法律缺失??

毒奶粉和毒粉条的性质和“海尔洗衣机杀童案”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二者没有可比性。毒奶粉是人为刻意作假的结果,添加的物质造假者是明知必然被消费者食用的,而洗衣机的质量不论好坏都不是小孩可以随便钻进去玩耍的玩具,生产厂商无法预见此类事件的发生。
“海尔洗衣机杀童案”的影响最多是——洗衣机生产厂家会在说明书上多印一行字,诸如严禁小孩进入等等,仅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的不错,这事发生在美国,监护人铁定进监狱,孩子若是没死,监护人的监护权会被剥夺。

我不太赞同

首先你没法做到控制小孩一直在视线以内,这是在家里。
第二,洗衣机厂商必须要告知安全事项。你所列举的例子大多是常识,而洗衣机这个现象不是

网友: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70-60150.shtml
洗衣机绞杀儿童,海尔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2013-10-17 06:07:37
分类:未分类

2013年9月21日,江西南昌发生一起悲剧,两女童在一个海尔洗衣机内死亡。警方查明是一起意外事故,排除他杀。侦查实验证实:“两个类似死者身高和体重的小孩能够进入与本事件中同品牌同型号的洗衣机内桶中,并能自行关上洗衣机盖。洗衣机内桶负重30公斤时,启动脱水程序,洗衣机能正常运行。”这起事故,反映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不够,父母作为监护人有责任,也反映出洗衣机的设置缺乏足够的儿童安全保护。
海尔是否要承担责任,关键要看两点:其一、是否对洗衣机的使用,作了充分的警示说明?本事件中,洗衣机本身功能正常,但是作为家庭中电器设备,有可能发生小孩子在洗衣机内躲猫猫等危险情况。对于大人而言,不能进入洗衣桶是个常识,但是小孩并不知道,因此有必要在洗衣机上做出“禁止儿童进入”的警示标志。其二、是否对洗衣机的使用,做出必要的安全设置?本事件中,儿童的死亡,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首先是儿童的不当进入,其次是进入后洗衣机盖子自动关上,难以逃生;再次是洗衣机会正常运行(媒体没有披露关键的洗衣机为何会运行?是误操作,还是本身的功能),最终酿成事故。由此可见,这款洗衣机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安全设置。现在出事故了,说明警示与设计都是有瑕疵的,应承担一定的产品侵权责任。
这个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估计会是一个天价的索赔官司,因为美国法律对儿童保护很严格,而在我国则只有一些零星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7条第5项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并符合下列要求:使用不当,容易造成产品本身损坏或者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应当有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即便如此,本事件也完全可以起诉来解决,并希望能通过司法实践,来完善法律。
对于悲剧,能做的是亡羊补牢,预防下次的发生,因此要求海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改进安全设置,以及提高洗衣机的质量标准,才能更好保护儿童。对于企业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意外,但是企业是有产品责任的,意外的发生,说明产品还有改善的余地,故宜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一个法律的成熟,是无数案例的经验总结,同样一个产品的成熟,是每个细节的完善。

网友:
(媒体没有披露关键的洗衣机为何会运行?是误操作,还是本身的功能)

就是奇怪呀
除了还有一个小孩在外面按动了按钮(一起在玩游戏之类的),这样为了这个无意中肇事的小孩的隐私及以后的成长不进行报到。

如果是这个洗衣机可以先按下按钮然后再盖上盖子可以自动运行,那就是洗衣机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事排不排除他杀的先放一边,两个小孩都是二三岁洗衣机那么高怎么爬上去地,即使一个爬上去了。第二个也爬上去了?如果第一个爬上去洗衣机就转了第二个怎么进去地。再有父母都在家。洗衣机转不转地不去看看么????洗衣机自己启动。这有点说不过去吧。我家的洗衣机是自动地。但是指洗的过程全自动,但启动你得给命令啊。就是将来发展到什么地部洗时才能洗啊。如果象韩国那个。是滚筒的还有情可愿。但这个是上开盖的啊????????
呵呵。。。。。。。。。。。。。。。还是那句话不说啦。。。。。。。。。。。。。。。。。

网友E:
某些人黑国产品牌还黑出感情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跟小心地滑是一个道理,洗衣机是家用的吧,家庭就可能有小孩吧,既然有小孩就该考虑安全性和标记,没。不以人为本,而以利益为本,今天是洗衣机明天是吸尘器,后天是汽车,大后天是自来水。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出问题。万恶的资本主义,出了多少这些事啊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他杀的可能性都首先排除,这里暂且相信官方所说的排除了(哎,现在这个世道,说不清呀,难道是为了所谓地方荣誉?)

很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呀,小孩不知道不小心先碰到了启动按钮,然后进去后自己盖上盖子。(不要提 不可思议,小孩的心思不可琢磨,也许在玩捉迷藏呢),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未盖上盖子的情况下,按一下启动按钮应该视为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些人黑国产品牌还黑出感情来了。

你阶级斗争之类的弦总是绷得很紧呀

其实我对海尔印象还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搏击俱乐部

网友:
回复 楼主:

洗衣机不是玩具和藏猫猫的地方,这也是常识,只是不是低龄儿童的常识,所以监护人的责任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如果厂商在说明书中有警告,那么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案例可以参看塑胶袋致儿童意外身亡的案例,该案例可不是个案,而波轮式洗衣机问世了几十年,海尔案是有纪录的首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跟小心地滑是一个道理,洗衣机是家用的吧,家庭就可能有小孩吧,既然有小孩就该考虑安全性和标记,没。不以人为本,而以利益为本,今天是洗衣机明天是吸尘器,后天是汽车,大后天是自来水。所有的东西都可能出问题 ...

海尔案和“小心地滑”可不是一个道理,地滑光警示是没用的,因为地滑是人为造成,具有普遍潜在危害性且无法避免。汽车是人为驾驶的,如果是人为导致交通事故,显然与车无关,如果不是因质量问题导致人为操作正确而车辆未按操作做出相应的反应时车厂才需要负责。吸尘器的道理类似,但自来水的性质则截然不同。
区分设备故障导致意外伤害的责任鉴定在于设备是否在正常使用用途之下,海尔案虽与故障相关,但故障不是必然导致结果的主要条件,如果是漏电致人伤害,那么生产厂家才是责任人,海尔案里最多只有个“警示不足”的责任,而该警示怕是任何人也包括你我在内都想象不到的。以人为本,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待。

网友:
这是腾讯网昨天的话题里面的描述,我不知道真假,发来给大家看看

以下是链接  http://view.news.qq.com/intouchtoday/index.htm?2584

网友:
回复 楼主:

半开玩笑,海尔算比较良心的。这件事情完全家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