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通电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0-17):
示波器通电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示波器通电后,不显示,测变压器两端输入无电阻,输出有2.5欧左右的电阻,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左右
示波器
变压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变压器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若变压器已经短路,你根本不可能加电,加电保险立即烧毁。
电源开关和保险故障可能性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也是烧保险,后来换了那啥电容后不烧保险了,电源开关是不是就是那接头那里,怎么测好坏?另外那150V的电压也达不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修吧,电源部分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