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
上图中  OFFSET  一栏中  00h  02h  04h   这些都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偏移地址。寄存器一般都是分模块(分组)的,如SPI,GPIO,每个模块有个首地址,然后模块内的寄存器通过首地址+偏移地址得到。一般这个偏移地址对于程序员来说是没什么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