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是初学者 想咨询一下各位大神 关于protel2004 原理图设计的问题

楼主:
全部都是用网络标号连接 编译时 全部出错 为什么 小弟是初学者 还请赐教

网友:
你得知道是出的什么错误?提示什么?把错误提示贴出来,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悬空  floating net label GND

网友:
好多连续处重复接点

网友:
小弟是新手  之前的 好像是因为没放在项目文件夹里的缘故
额 现在 在编译了原理图后 执行更新pcb后 会出现这些东西  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些问题 请看上面

网友:
在Design->Rules设置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line 2, char 63" 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神 能知道问题出现在那里吗

网友:
进入Design->Rules,查看左侧左侧规则哪个字体变为红色,更改右栏中对应的规则直到左侧规则字体变为黑色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错误怎么改呢 大神

网友: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把room删掉 谢谢大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对  还是不行啊
大侠 这个东西还是红的啊

网友:
报的什么错呢,,如果原理图更新到PCB后,如果规则设置没有错,其他的错大都是器件封装的错了,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