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和OS Dependencies for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区别

楼主: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和OS Dependencies for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这两个组件有啥关系,我记得以前同时选择会有问题,现在再重新测试一下。

网友:
微软MSDN解释

Catalog itemSysgen variableDescription

OS Dependencies for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SYSGEN_DOTNETV35_SUPPORT

Adds all the necessary files to your OS design, which are OS dependencies, to enable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to run on a device that has a display screen. However, these files do not include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OS Dependencies for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 Headless

SYSGEN_DOTNETV35_SUPPORT_HEADLESS

Adds all the necessary files to your OS design, which are OS dependencies, to enable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to run on a device that has no display screen. However, these files do not include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SYSGEN_DOTNETV35

Adds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 3.5 to your OS design for a device that has a display screen.

真是不知道这个微软是啥意思了。这个.......................However, these files do not include the .NET Compact Frame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