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如何量测自耦变压器的圈数比?
PSIR
PSIR

网友A(2013-10-17):
请问如何量测自耦变压器的圈数比?
大家好:
上图的是一个自耦变压器(AUTO_TRANSFORMER),
5-8 脚是 Vin 输入,1-8 脚是 Vout 升压输出,
一般的变压器工厂都需要拆开来量它的“线径”和“初级/次级的圈数”,
如果想在不拆开变压器的情形下量测这两项参数的话,不知道有何方法?
我目前想到的方法是在 Vin 端加一个交流信号,然后在 Vout 端测量其电压,
由于 Vin 和 Vout 是线性关系,所以升压多少是固定增加,
依据变压器公式 Vin / Vout = N1 / N2,以此得到圈数比(N1 / N2),
至于线径就从外部的露出的漆包线来测量即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谢谢。
变压器
如何
自耦变压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样测量。
还可以同时测量一下(1)端到(5)端的电压,以资验证。
测试时(5)端到地的交流电压不可超过变压器铭牌上标称值。

网友C:
线径相同,感觉测量电阻也一样,也可能这种电阻不好测试
加交流电测试,有点麻烦。楼主可以对比一下。

网友B:
问题就在于:线径可能不同。
以楼主图为例,若抽头是固定的,那么(1)与(5)之间用线应该比(5)与(8)之间为细。
即使两段线径相同,绕在内层和绕在外层,每匝线的长度显然不同,但感应电动势却是每匝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