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BB-Black:不仅仅是开发板,更是一款强大的Linux电脑!

楼主:
BB-Black不仅仅是开发板,更是一款强大的Linux电脑:
BeagleBone Black是开源社区组织 BeagleBoard.org 推出的新一代产品,从电子发烧友、工程师到学生,每个人都能够以仅 45 美元的价格获得一款即用型单板计算机。该平台仅有信用卡大小,是一款开放式软硬件开发平台,可快速地将开发者的构想转化为产品。
为了让中国的客户能同步享有 BeagleBone Black 的技术优势,TI 联合英蓓特科技发布了中国版BB-Black,市场售价399元含税包邮。该产品软硬件与全球发售版本完全兼容,支持全部的“standard BeagleBone Cape Plug-in boards and software”,拥有中国版BB-Black的工程师不仅可以获得 BeagleBone 开源社区的丰富资源支持,还可以获得TI的官方支持以及英蓓特中国版BB-Black社区的完善技术服务。

>>关于Beaglebone-Black与BB-Black指标的比较

与树莓派相比,配置更高(参与
EEWORLD学习&团购活动,将以接近树莓派的价格获得超值的BB-Black开发板):
Raspberry Pi不到40美元,与之相比BeagleBone的价格似乎更高一些。同样是Linux电脑,从这点来看的话Rasphberry Pi似乎是最好的选择,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首先它的价格并不如第一眼看到的那么美好,因为运行Raspberry Pi,你需要提供SD卡,而这额外增加了5%到10%的成本。此外,抛开每秒运转速率的相似性能不谈,在我们的测试 中,BeagleBone的运转速度几乎是Raspberry Pi的两倍。如果你的项目需要接入外部感应设备,BeagleBone有模拟数字信号接口,这让你轻松的连接输出不同电压的设备。BeagleBone拥有更高的模拟 数字信号的分辨率,这对于某些项目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关于BeagleBone-Black与树莓派的比较:

网友:
玩转BeagleBone资料集锦:

>>Beaglebone学习之外围电路设计参考资料最全汇总贴
>>BeagleBone开发板使用手册
>>几个国外同行设计的Beaglebone扩展板原理图
>>分享个BeagleBone扩展板制作资料地址

BeagleBone Q&A

网友:
EE坛友开发心得
chenzhufly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1) ----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BeagleBone 硬件性能测试(2) ---- 上电初体验
>>从BeagleBone谈AM335x硬件系统设计
>>BeagleBone 的NFS启动配置和流程
>>基于Iperf的BeagleBone网络性能测试>>Linux下AM335X的GPIO控制
>>BeagleBone IO速率测试
>>基于BeagleBone的内存性能测试
>>基于BeagleBone的WIFI通信
>>基于AM3359的GPMC测试终于有了些进展
>>在beaglebone上实现AM3359与FPGA的GPMC通信
>>使用iozone测试beaglebone文件系统性能
>>基于BeagleBone和DS18B20的温度测量
>>关于beaglebone的IO中断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最终版
>>BeagleBone外围电路PCB制版归来,有图有真相,预订从速!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一)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二)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三) - NAND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4) - 继续NAND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五) - CAN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六) - I2C、RS232、GPS
>>Beaglebone外围电路ee_fpga_cape调试记录(七) - ADS826
>>EE_BeagleBone_Cape硬件系统设计
>>EE_BeagleBone_Cape之FPGA设计
>>EE_BeagleBone_Cape之NAND
>>EE_BeagleBone_Cape之LCD
>>EE_BeagleBone_Cape之EEPROM
>>EE_BeagleBone_Cape之矩阵键盘
>>【学习Sitara™ AM335x】- Beaglebone环境的搭建方法
>>【学习Sitara™ AM335x】-把Beaglebone变成一个高清晰度IP摄像头
>>【学习Sitara™ AM335x】-PhyCORE-AM335X Linux Quickstart
>>【学习Sitara™ AM335x】-AM335x power options
>>【学习Sitara™ AM335x】- cracking pdf-file passwords
>>【学习Sitara™ AM335x】- Passing Time with a SPI Framebuffer Driver
>>【学习Sitara™ AM335x】- booting linux
>>【学习Sitara™ AM335x】- drivers for linux

agoodog

sblpp >>Beaglebone开发环境的搭建>>beaglebone 编译UBOOT篇>>分享BeagleBone简易Xds100V2

anananjjj
>>1、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板子终于到啦!展示开发板图片和开发板启动的详...
>>2、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外围电路的设计思路和心得
>>3、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外围电路绘制PCB的心得和所选芯片介绍
>>4、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万丈高楼平地起,裸奔点亮流水灯!
>>5、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二周:PCB打样归来!部分芯片开始焊接!
>>6、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二周:悲催的一天,设计出现了重大失误!(内附修正方法
>>7、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LCD raster模式的16位BMP转换raster的问题!
>>8、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重新焊接,硬件电路所有BUG修复!
>>9、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串口4的调试
>>10、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实现LCD显示
>>11、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Codec芯片驱动调试成功
>>12、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关于16bpp图片显示质量的疑问!!
>>13、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四周:关于AM335x 的浮点型使用的心得体会!!
>>14、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四周:数据采集界面的实现!
>>15、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四周:数据的无线采集和显示效果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换成7寸的LCD!!
>>迟来的beaglebone开发环境搭建!
>>关于beaglebone 的LCD扩展!
>>beaglebone 的外围涉及改进!
>>针对beaglebone 扩展板,进行Linux驱动的调试!

youyou_hu111
>>beaglebone点亮LED
>>beaglebone编译u-boot

southwolf1813

victorlinwen
>>BeagleBone环境配置、编译u-boot和MLO、编译kernel等

zhdphao
>>BeagleBone开发软件安装过程
>>开发环境初成: 重新搭建我的BEAGLEBONE开发环境
>>BEAGLEBONE开发板功能:学习心得
>>开始设计我的BeagleBone扩展板
>>am335x接入LVDS显示器总结
>>设计的BeagleBone扩展板(上传protel格式文件)
>>热烈庆祝 BEAGLEBONE 扩展版打样归来
>>BeagleBone扩展板元件焊接心得
>>给BeagleBone加装1280*800的LCD模块
>>BEAGLEBONE+扩展板+鼠标进入LINUX 图形界面,已经可以浏览网页、显示照片和编写文档了

daimiaa
>>AM335x加工设备控制板设计
>>BeagleBone试用第一周 底板PCB--今天终于决定把板子拿去制了。
>>BeagleBone试用第一周 摸一摸板子
>>BeagleBone DIY 之继续(第二周)--展示PCB,焊接器件
>>BeagleBone DIY 第二周 我的开发环境安装之路
>>BeagleBone DIY 之继续继续-烧写SD卡启动文件
>>BeagleBone DIY 之继续继续 uboot 内核和文件系统的编译
>>BeagleBone DIY 之继续继续 继电器的GPIO操作
>>Beaglebone DIY继续 让板子的继电器动起来和输入(字符驱动)。
>>关于内核编译和make menuconfig

lyzhangxiang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1_2012_09_19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2_2012_09_20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3_2012_10_08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4_2012_10_08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5_2012_09_20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6_2012_10_08
>>BeagleBone 学习笔记07_2012_10_10

mars4zhu
>>miniGUI在beaglebone的移植和beaglebone的LED控制系统设计
>>miniGUI在beaglebone的移植和beaglebone的LED控制系统设计-周计划
>>See Beaglebone Run系列之——See Beaglebone Run Linux
>>beagblebone之node.js的LED流水灯设计、网页控制LED灯(初步)
>>AM335x-beaglebone开发环境之ubuntu10.04安装至VMware

37°男人
>>期待已久的Beaglebone总算到手了
>>【Beaglebone学习笔记】驱动和硬件性能的测试
>>beaglebone上面试跑飞鸽传书

sharley
>>开源BeagleBone系统安装
>>开源BeagleBone的USB串口驱动安装

PENGSHIFANG
>>Beagle bone开发板 原理图其功能解说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 第一周心得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 第一周心得项目功能框图 各模块学习文档
>>第二周beaglebone试用开发板芯片测试单桨时发现是假了
>>第三周Beaglebone试用无刷电机和2.4G无线经验分享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心得经验分享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心得Opencv 无刷电机
>>简单功能演示视频
>>Beaglebone开发板使用心得

>>基于beaglebone的无线智能巡航小车
>>教你一步步为beaglebone制作linux系统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一周之原理图及PCB设计分享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之Android4.0.3 ICS的移植
>>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之驱动代码修改

ddllxxrr
>>beaglebone心得一:windows下驱动安装
>>beaglebone收到:快递跟我打擦边球
>>beaglebone心得二:板子上网
>>beaglebone心得三:也谈开发环境安装
>>beaglebone心得四:淘到的模块
>>beaglebone心得五:画个转接板
>>beaglebone心得六:CCS5安装体会
>>beaglebone心得七:点亮LED
>>beaglebone心得八:有人来了
>>beaglebone心得九:Hello eeworld!!!

gaofeisz_sibet
>>BeagleBone I2C测试

fengzhang2002
>>Beaglebone学习之1--初印象
>>Beaglebone学习之2--LCD屏幕选择,电路设计(完成)
>>Beaglebone学习之3--开发环境搭建
>>Beaglebone学习之4--外围电路设计(完成)
>>Beaglebone学习之5-外围电路设计完成(含原理图和PCB)
>>Beaglebone学习之6-外围电路pcb调试

qinkaiabc
>>玩转Beaglebone之我行-搭载自己的系统

期待大家更多的精彩!

网友:
哇塞,明天就开始了! 我还没做好准备呢

————————————————————————————
我还以为是明天,原来是下个月的明天

网友:
赶快学习去,当个好学生

网友:
它和树莓一样吧。哈哈
只是厂家不同。

网友:
看了一下,本次EE团购价是288,比树莓派还便宜点,BBB的配置比树莓派高,非常超值的说。

网友:
大家注意一下团购活动的参与资格:

为了回报在EEWorld积极参与技术交流以及无私上传技术资源的网友,特别组织了本次非常超值的BeagleBone-Black团购活动。因资源非常有限,参与本次团购活动的资格必须满足其中一条要求:

1、认真学习AM335X课程,截止到11月11日,在EEWORLD论坛已发布有质量的技术交流帖 50个及以上,内容包括DIY项目展示、设计经验分享、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等。非技术讨论性质的其它帖子不计入统计数量。

2、或者认真学习AM335X课程,截止到11月11日,在EEWORLD下载中心已上传100份及以上的技术资料。

网友:
这资料也太全了,那叫一个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和树莓一样吧。哈哈
只是厂家不同。
恩 都是linux电脑,但是配置有差异哦。

网友:
哪位说说这个可以干什么,学习难度怎样

网友:
强悍啊,原来有好多应用啊。顶顶顶

网友:
资料收集那叫一个全

网友:
这个BBB 跟之前的BB 相比没有板载xds100 仿真器,大家在用的时候可以用TI
的launchpad 来改装,就没必要重新买一个xds100了
俺用一个C2000 launchpad 改装了一个,功能没问题,但是那个慢啊,就不想说了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课程学习完毕!坐等团购!不知道我的资格够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作为ARM开发板,BBB的资源比较丰富,是学习ARM和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好东西,不过BBB不仅仅是开发板,本身还是一部结构完整的电脑,可以驱动标准显示器(需要带HDMI接口的显示器或使用HDMI转VGA线),安装适当的操作系统比如Linux甚至安卓后可以实现上网、常规音视频播放等,性能和安卓平板差不错。
BBB作为开发平台的最佳使用方法不是像传统开发板那样用,而是应该类似于工控机那样,通过扩展外设来实现,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开发时间,特别是软件的开发时间,因为Linux下有大量的免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课程学习完毕!坐等团购!不知道我的资格够了么?
大家查看论坛右上角 我的话题,有发帖数和回帖数

也可以在自己发的帖子下方,点击***的全部文章或***的全部资源,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