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了解到蚯蚓去尾后还能否长长也即节数增多?

楼主:
谁能了解到蚯蚓去尾后还能否长长也即节数增多?

正常蚯蚓一般有100个左右的体节

大家知道蚯蚓有再生能力,理想条件一般两段都可能活,头段成活率最高。

现在的问题是,例如截去尾部例如1/3,蚯蚓变短了,愈合以后体节数也就少了,那么体节数以后还能不能增多呢?也就是说以后这条蚯蚓除了长粗以外是否能够像断掉以前成比例的长度呢?
另外,截断后成活的蚯蚓的繁殖能力是否收到影响?

这个问题比较生僻,哪位能了解到帮回答一下呀

网友:
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就想这个问题应该是你提的,一看作者果然是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最近我这儿没条件,找不着蚯蚓,你下次钓鱼的时候挖几条试验一下呗。我觉得是应该会变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只看到文章说蚯蚓截断后再生时节数少了,但是没有说长很长时间后会不会能够恢复到原来100节数左右。

试验不好做呀,弄一个培养环境不容易,弄断的蚯蚓最好放到原来它生活熟悉的环境中去,这样我那么多蚯蚓以后怎么找那些被我弄断过的蚯蚓呀

不过我以前有点感觉,有弄断过的,好像只会长粗可能稍微长了一点但应该是节数并没有增加(依然是弄断时剩下的节数)

我问这个问题主要是如果能够恢复正常蚯蚓的体节数也就是100节左右,那么我以后就可以专截取尾部去钓鱼,剩下的较长的头部所在段继续饲养。但是如果不能恢复100节左右,只能保持截断后剩下的节数,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只能长粗不能长长了,钓鱼就是要蚯蚓长才能截断挂钩次数多呀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请教大百科全书chunyang了

网友:
我还说什么人会研究这个问题呢,原来同是钓鱼爱好者啊,呵呵,期待楼主的结论

网友B:
楼主还搞起这样的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搞起这样的研究了

穷人为了省点蚯蚓钱呀

再说我说不定来了兴致还用单片机做一个控温之类的装置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