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串口实验之依样画葫芦(verilog)

楼主:
前一段时间在这里申请了开发板,然后一直没来得及做实验,平时太忙。上周花了一天的时间把别人verilog(最初始是特权)写的SDRAM串口读写例程改了改,并添加了一些时序约束,最终跑通了。为什么只花了一天?因为我之前已经用其他板子跑过了一个,只是很多参数不一样。现在将跑过的工程分享给大家。先上两张我开发板的图,用的是Espier画Cyclone 4,V1.2的板子,首先对版主Espier的辛勤劳动以及无私分享表示感谢!
    附件里是做实验的工程,连上串口,下进去就有数据了,波特率9600,一个停止位,SDRAM时钟是96MHz,数据时FPGA自动产生的,正确输出结果是00到FF递增一,再循环。这个工程警告比较少,基本是故意为之的警告,时序也已经收敛。我用的QuartusII版本是Espier的百度云里面的11.1SP2。
    后面我将陆续以回复本帖的方式来谈一谈我是怎么修改的,平时业余时间比较少,可能比较慢;另外也看一下大家的意见。
   不知道我的板子还能不能退呀,最晚期限是啥时候?不行我就收藏了啊。

网友:
在楼主的代码里发现一些错误,改正后有进展。

网友:
恭喜恭喜
退的日期已经过了哦,先收藏以后会考虑折价更换其他的:)
让开发板流通起来

网友:
这几天正在学习SDRAM,不知道楼主写的怎样,先谢谢“luyaker”。

网友A:
看来大家响应不积极啊,顿时木有动力了。。。
上传一个教程,基本SDRAM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
这段时间刚开学,比较忙吧。贵在坚持啊

网友A:
还有一个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在睿智开发板上跑通过了,需要的可以留邮箱,前十个必回,十个以后不保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有兴趣学习一下,你这个”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以前试过特权的。邮箱:gs001588@163.com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马上发给你,请留意查收,如有问题,可在论坛上问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邮件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
下面我来谈一下如果换SDRAM并且更改时钟频率,应该怎么修改。
      我们的开发板用的SDRAM型号是HY57V561620T,是一个4Banks x 4M x 16Bit的芯片(256M),通过查手册可以找到它有13个row,9个column(手册第2页Row Address: RA0 ~ RA12, Column Address: CA0 ~ CA8)。我们的开发板晶振是48M的,倍频之后频率98MHz,在我上传的例程里这个时钟添加一个相移作为SDRAM时钟。现在如果我们想把SDRAM换成睿智开发板里的HY57V641620E,1M x 4Bank x16bit的芯片(64M),在芯片手册里类似前面的表格查得它有12个row,8个column。睿智的开发板晶振是50MHz的,倍频之后频率100MHz,我们想用这个时钟作为SDRAM的时钟。应该怎么弄?
      首先,时钟频率要修改一下,即修改一下verilog里面PLL模块,在Quartus II里面点击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选择edit an existing…选项,next,双击PLL_CTL.v,出现which device speed grade will you be using?我们用的IC是EP4CE6E22C8,其中C8表示我们用的芯片速度等级是8,所以这里选8.具体EP4CE6E22C8这个名称是什么意思,可以查阅官网的handbook。
what is the frequency of input clk0?其实是问晶振时钟多少,我们用的是48MHz晶振,所以例程里选48MHz,现在我们要改为50MHz。
which output clk will be compensate for ?选C0,啥意思?我也不清楚。
next,勾选creat an 'areset' input to asynchronously reset the PLL,意思是产生areset引脚,作为PLL异步复位的东东,你可以接到FPGA的复位引脚上,也可以不选。勾选creat ‘locked’ output,具体意思我也忘了,自己看对话框右上角的documentation吧。其他不选。
next,next,next,next,next。
      直到c1-core/external output clock。从标题可以看出这是在设置c1这个时钟,我们设置c1为100MHz,用于FPGA内部逻辑。目前actual setting显示是50MHz,是我们的初始时钟,点击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后面的上下箭头,将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调成2,可以看到actual setting变成了100MHz,其他不变,next。
设置c2-core/external output clock,同样,再点击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后面的上下箭头,将clock multiplication factor调成2,可以看到actual setting变成了100MHz,clock phase shift 我们先随意设置一个值,例如6.3ns,这个时钟是输出到SDRAM上作为SDRAM的时钟的,最好输出到FPGA的PLL_OUT引脚。我们斑竹的板子没有输出到FPGA的PLL_OUT引脚,所以出现了一个警告,但是在这个板子上不影响使用。
     其他不变,finish。即完成了时钟设置。
     需要说明的是,c2-core/external output clock设置clock phase shift,我们随意设置成了6.3ns,这个后面我们要修改的,之所以,现在不设置好,是因为我们现在不知道设成多少合适。
     第二步,我们把row和column修改一下。这个要修改的地方比较多,千万不要漏了。
时间关系,先写到这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好人啊,我已经加你好友了。我的邮箱是hustwangchuang@163.com,请发给我一份!

网友:
回复 网友C:

咦,美女!求交往
邮件已发送,请留意查收!

网友:
最近正在用SDRAM,求楼主指导呀。。邮箱1043283933@qq.com

网友:
谢谢楼主,这么多的照片没必要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发送,请查收

网友:
邮件已收到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求 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 的程序

邮箱:2265258869@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已经发送,如有问题,可在论坛里交流。

网友:
求指导啊 哥574419912@qq.com

网友:
此贴必火,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F:

sorry,最近太忙,回复晚了。邮件已经发送!

网友:
还没有学到呢  先看看吧

网友:
谢谢luyaker 分享,已经下载了,准备在wxeda板上试试。

网友:
过几天准备学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在在wxeda V1.1板上试过了,可惜失败了 :(
在串口助手(9600,n,8,1)里,收到的数据前面几行都是0xFE,后面的都是0xFF。

虽然wxeda V1.1板上的SDRAM是MT48LC16M16A2-75,跟LZ的不同,但看了资料应该是兼容的,4 bank, Row addressing A0-A12, Column addressing A0-A8 这些参数都一致,最大支持133MHz的时钟应该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家里没有示波器,不好查问题,看来只有拿到单位用示波器看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SDRAM的参数还是挺多的,建议你看看我上传的那个展讯的文档。另外板子不一样,时序约束也略有区别,时序约束比较长,几句话也说不完,如果你确定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可以尝试调整一下SDRAM时钟的相位,然后再编译烧写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用示波器看通过PL2303(USB转串口)发出的数确实是0xFE和0xFF,另外48M时钟的频率为48.0004M还是很准的,SDRAM的时钟为96.0008M也符合预期。

我再查查看吧。

网友:
另外,串口那里有点小问题,收到的数据都是0xFF,相当于起始位为1位(低电平时间应该104us),周期为10位(对应时间应该1040us),而我测量到低电平时间是104us(OK), 988us(比预计值少52us)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或者你把原理图以及代码给我,我帮你改改也可以,但是不保证成功哦

网友:
谢谢你 :carnation:

原理图应该跟你的版本是一样的,只是我的板子版本为V1.1(如下图)。代码也是完全下载你的。

我今天试着把写入的数据都改为0x5555,这时候前面约140个数都是0x5555,之后逐渐变了,最后都变成0xFFFF了。
这说明读写似乎基本上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由于对FPGA和Quaratus II都不熟,现在才找到调整一下SDRAM时钟的相位 的地方,你原来用的是8.68ns,准备改成其它值试试看。

谢谢:carnation:

网友:
试着调整了SDRAM时钟的相位,由原来的8.68ns 调整为7.8、6.7、5.7、4.1、3.2和2.9ns,效果都差不多,基本上只发出0xFF。
调整为2.34ns,有时候发送固定的数0x55 能收到0x55。

感觉很奇怪。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哦,那你先做做版主的其他实验,熟悉一下软件和语言。
另外,可以考虑把相位改成9.5n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验基本上都看过了。虽然对FPGA及其环境不大熟悉,但我对C及嵌入式编程比较熟,SDRAM也用过,所以verilog及你发的代码学习起来不算难。

我发现你的代码里的几个问题(主要跟precharge有关),修正后问题已经解决。我另外发了个帖子: SDRAM串口实验之修改篇【可以正常试验了】

网友:
精益求精

网友:
回复 网友G:

嗯,我看过你的代码,那两个地方我确实没注意。你那个64ms刷新,第二个时间清零处多了个1。我的代码在自己的板子上跑过,是没有出现你那样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看过你的代码,那两个地方我确实没注意。你那个64ms刷新,第二个时间清零处多了个1。我的代码在自己 ...

我板上的Micron SDRAM问题主要在于PreCharge,估计hynix 的SDRAM对PreCharge 的要求比较宽松

网友:
赞一个,不错!!!楼主,邮箱380210752@qq.com

网友:
我的是v2.0的,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复位引脚

网友:
您好,请问这里的数据要是从AD采样后的数据的话,这个程序貌似得大变吧

网友:
好帖子,顶一个,本人是初学者,学习了!希望楼主邮箱传授于我秘籍,谢谢!My E_mail:jijileguang@sina.com

网友H:
串口的FIFO设计的是多大的呢?

网友:
也给我一份吧

网友:
同求 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 的程序
65508136@qq.com

网友:
请问这里面的数据产生模块中读写地址产生及写入完成WR_DONE产生的程序那样写的已经是什么,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口的FIFO设计的是多大的呢?

16bit  512

网友:
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
大神!求救!可以发给我那个100mhzFPGA控制sdram在睿智上面跑的版本吗?拜托了,来晚了。。250422576@qq.com      拜托了

网友:
已经弄了好久了,但是确实不太会时序的约束,所以我的串口读出数据都是ff。dqm我也都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在睿智开发板上跑通过了,需要的可以留邮箱,前十个必回,十 ...

能否也帮忙发一份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 的程序 给我呢,谢谢了!645426701@qq.com

网友:
楼主 请发给我一份100SDRAM代码吧 我搞好多天都没调通58270487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在睿智开发板上跑通过了,需要的可以留邮箱,前十个必回,十 ...

nanyuhaokai@163.com
谢谢~

网友:
457145325@qq.com,求楼主也给我发一份吧,整了好几天了,才看懂一点点,急需一个可靠的大神的帮助!

网友:
现在还有好生之德的人吗,求分享

网友:
邮箱1254379448@qq.com 跪谢分享折腾好久了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发送,如有问题,可在论坛里交流。

zbchengfei@163.com   3q

网友:
非常有兴趣学习一下,

网友:
来来来开始下载了

网友:
参考参考

网友:
同求 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 的程序 邮箱:307799870@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100MHz verilog版本的FPGA控制SDRAM,在睿智开发板上跑通过了,需要的可以留邮箱,前十个必回,十 ...

请教大侠,我滴邮箱630608329@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大家响应不积极啊,顿时木有动力了。。。 上传一个教程,基本SDRAM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