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在启动振动器后为啥要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DCOCTL怎么用?

楼主:
不使用中断也要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吗????还有DCOCTL怎么用,,能说的具体点吗????~~~~~~~求指教

网友:
DCOCTL:DCO控制寄存器
DCO包括DCO0~DCO2:DCO Select Bit,定义了8种频率之一,而频率由注入直流发生器的电流定义
不适用中断可以不用清除 的,就好比平时没用中断的时候也没对它做什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