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4的一些问题

楼主:
1.我创建新工程的时候怎么找不到C2000 F28027,只有custom和generic啊
2.编译在哪里啊,木有compilation的说啊
3.我建的工程,那个小图标(就是一个文件夹头顶写着ccs),怎么这个图标左下角还有个红叉啊

网友:
你安装ccs5.4的时候,是不是没有选C2000的组件?

网友A:
软件这东西,除非使用的部分有BUG,或者满足不了设计需求才会选择升级。否则,频繁升级实在没必要,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
1、如二楼所说
2、使用BUild
3、取图看看。

网友:
同意
引用 网友A:
软件这东西,除非使用的部分有BUG,或者满足不了设计需求才会选择升级。否则,频繁升级实在没必要,只会给自己找不痛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记得安装了picolo组件啊,应该能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要做PICOLO啊 ,不是要用5.0以上的版本吗??

网友:
ccs5.3很稳定,元件里面有PICOLO系列

网友:
如果你有图的话,请上图好吗?有图的话,问题很可能一下子就表述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