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创意进度帖+信号发生器pcb图

楼主: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创意进度帖+信号发生器pcb图

网友:
接下去就是要写程序调试咯!

网友:
终于把显示面板的低层驱动显示可以了!

网友:
DDS信号发生器完成设置输出,及幅度调节!目前只实现功能,对性能方面还要多加考虑!

网友:
DDS功能视频

网友:
最新直流电压源
范围:+10。000~-10。000

硬件基准源实际测量为+10。0059,-9。9826,与理想的有点点距离,原因,电阻非精密电阻,只是普通的0603电阻!

网友: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阻抗测量:通过该功能可以直接测量目标器件的阻抗,不管目标器件是电容,电感,还是电阻。就不要器件分析仪或万用表等工具。
一、原理图
我这里从“易实现”,“电路简单”考虑,选择了AD5933。由瑞萨RL78G14板载R5F104LE
P6.0-SCLK.P6.1-SDAIICA0总线连接AD5933.
注意:反馈电阻通过拨码开关切换不同的阻抗测量范围
      IICA0总线接口上拉10k电阻。
二、PCB
三、实物图
三、程序
R5F104LEP6.0,P6.1IICA0总线借助Applilet自动配置就可以自动生成驱动库。
或者移植demo中的RL78G13的驱动程序(这也是我采用的方式),不过我多走了一点路,先用其他MCU测试了好久一直跟踪调试出来的数据不对,最后发现还是编译环境之间对数据强制类型转换的问题。后来移植到R5F104LE上就方便很多,同样留意了数据类型强制装换的问题.
如图所示
还有个问题就是IICA0中断函数定义向量的问题。
demo中是rl78g13的,在程序调试时一直在对iica0操作时一直不能正确的进入相应的中断函数。后来模仿自己项目中的定时器中断函数的格式。
在完成对IICA0初始化,读,写操作后,就是要如何使用AD5933
根据ad5933数据手册,只要对它进行起始频率,频率增量,频率数,后就可以启动扫频,等内部采集完成,读状态,读取实部和虚部就可以计算目标阻抗了。
计算公式:
四、演示
演示说明:IICA0100k的速率与AD5933通讯,DDS输出35KHZ正弦波,测量10K,电阻,200k100K。其中视频中数据乱跳是目标负载接触不良。
五、衍生想法
如果在采集方面再下功夫,采用两点标定,或其他方面来提高采集精度,可以换算出采集电容,电感的其他参数。

网友: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八路电压测量测量:通过该功能可以直接测量八路直流电压值。
一、原理图
我这里选择了ADS8332。瑞萨RL78G14板载R5F104LE管脚使用
P140-----ADS8332INT
P141-----ADS8332SDO
P00------ADS8332RESET
P01------ADS8332SCLK
P02------ADS8332CS
P03------ADS8332SDI
P04------ADS8332CONVST
输入前端用电阻分压,然后低通滤波,如图所示
ADC的外部基准输入采用专用基准电压源REF5025
二、PCB
三、实物图
三、程序
R5F104LE的程序借助Applilet自动配置相应端口可以自动生成驱动库。
特别要注意SDOINT对应的P140P141是配置成输入的。
P00P01P02P03P04口配置成输出,同时初始化输出状态值
四、演示
演示说明:开机通过按纽切换到“8-Channel Vmeter”,按确定键进入界面
CH 0   这里指当前采集通道,通过上下键切换通道0~7
00.0                 显示当前通道的电压值
视频中采集一块电池直流电压。
五、衍生想法
当检测模拟电路时,分析目标电路的工作状态,可以升级处理,增加TFT LCD8种颜色,以曲线的形式直观的显示给用户来分析,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八路电压测量测量
视频演示

网友: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交,直流信号源,在测试数字电路或模拟电路时经常需要模拟某种特点频率,幅度的交流信号或者几mV到几V的直流电压源。有随意设置输入参数,输出需要参数的信号源是非常必要的。
一、DDS交流信号源原理图
瑞萨RL78G14板载R5F104LE管脚使用
AD9834_CS       P2.7
AD9834_SCLK  P2.6
AD9834_DATA  P2.5
AD9834_SLEEP P2.4
AD9834_REST   P2.3
AD9834_FSELECT   P2.2
AD9834_PSELECT   P2.1
AD5620_CS P2.0.
DDS采用AD9834单片数字频率合成芯片,然后通过AD5620控制FSADJUST脚工作电压,控制DDS输出幅度,AD5620输出0,输出幅度最大。AD5620VOUT输出越大,DDS输出幅度越小。详细可以参考相关pdf.
二、直流电压源原理图
瑞萨RL78G14板载R5F104LE管脚使用
AD5791_RESET P4.1
AD5791_CLR     P4.2
AD5791_LDAC  P14.6
AD5791_SDO     P14.7
AD5791_SDIN   P0.6
AD5791_SCLK  P0.5
AD5791_SYNC  P3.0
三、电压源精密基准源
ADR445B输出精密基准电压5V,然后通过AD8675同相比例放大到10VAD8676跟随+反相比例放大到-10V。其中电阻最好采用温飘小的精密电阻。
注意:电源滤波,布局参考demo
四、PCB
五、实物图
三、程序
R5F104LE的程序借助Applilet自动配置相应端口可以自动生成驱动库。
设置直流电压值给AD5791时,要配置它的控制寄存器中的BIT4选择偏移二进制编码方式。不然输出就有问题了。
四、演示
模拟输出交流信号,直流电压信号。
五、衍生想法
我这里显示采用了LED点阵屏,动态刷新显示时,会对输出交流信号源有点点杂波,后来在连接信号板的线上外加个磁环,杂波稍微降了点。现在做微信号源是还是要注意尽量隔离处理,或减少些对电源波动影响大的外设。
感觉改成LCD应该会好些。
设计参考资料要仔细比较,理解,不然很容易忽略掉些基本问题。

网友:
交流信号源演示视频:7楼,8楼
直流信号源演示视频:9楼

网友:
多功能调试测试助手-人机界面:清晰直观的显示参数,及操作,采用了16*64LED点阵屏。五方向操纵杆实现上下,左右,确定等功能。
一、原理图
瑞萨RL78G14板载R5F104LE管脚使用
HC595_OE        P1.1
HC595_SCK       P1.6
HC595_RCK       P1.0
HC595_SI         P1.2
HC154_EO        P1.5
HC154_A0         P6.3
HC154_A1         P6.2
HC154_A2         P6.1
HC154_A3          P6.0
按键
KEY_UP             P74
KEY_DOWN     P71
KEY_LEFT        P73
KEY_RIGHT      P72
KEY_CENTER P70
二、PCB
三、实物图
三、程序
动态扫描方式:874HC595移位组成LED点阵屏列信号,174HC154D控制三极管控制16行,行信号。同时采用TRJ0定时器1ms中断,不停的刷新点阵屏。
特别是对整数,浮点数显示处理,五方向操纵杆实现上下,左右,确定对数字的设置功能,通过是个很好的参考。
上:当前菜单项 向上翻 当前编辑数字加1
下:当前菜单项 向下翻 当前编辑数字减1
左:编辑位左移
右:编辑位右移
确定/返回:进入编辑菜单项 退出当前编辑菜单项
四、显示效果
五、衍生想法
如果配上增量式编码器 操作杆配合,更方便于操作使用。
或者实现更人性化,美化菜单。把显示信息量增加。

网友:
原理图共享
格式:99SE
PCB修改好了发上来!

LED.Sch

人机界面

AD5933.Sch

阻抗测量

AD9834_AD5791.Sch

DDS直接数字频率合成与精密电压源

ADS8332.Sch

8路直流电压

网友:
PCB图共享
格式:99SE

LED.pcb

人机界面

AD5933.pcb

阻抗测量

AD9834_AD5791.pcb

DDS直接频率合成和精密电压源

ADS8332.pcb

8路电压采集

网友:
主函数main及Menu函数控制流程图

网友:
五方向操纵杆的上,下键使菜单选项切换,中间确定键进入,退出某菜单项

Waveform Generator:正弦波发生器频率设置项
Amplitude Modulation:正弦波发生器幅度设置项
DC-Voltage Source   :精密直流电压源幅度设置项
8-Channel Vmeter    :8通道电压采集项
Impedance Analysis  :正弦波发生器频率设置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