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编译出错,求解

楼主:
本人用TMS320F28027,编译没有错误,, 但这个窗口出现这种 情况,我不懂 ,请教程各位,难道是库文件错误,还是添加方法不对.哪位有库文

网友:
你把IQMATH.lib去掉,刚开始玩的时候,别放太多的文件,等以后慢慢熟悉了再添加必要的东西。

你可以参考这个方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0489-1-1.html建立工程,加入必要的文件

网友:
怎么不行呢, 我的与你不一样呢, 不行, 我的是5.2版本的

网友:
你确定你的程序中需要添加IQmath库?假如的确需要,就先检查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