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芯片与串口调试助手的第一次发送时,芯片发送的第一个字符收不到

楼主:
最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芯片与串口调试助手的第一次发送时,芯片发送的第一个字符收不到,第二次就全能收到了。求解
如我发送一个“hallo,world!”第一次发送就变成了“allo,world”第二次再发送就正常了。但只要一按复位键,第一次又变成了“allo,world!”了。
下面是我的程序:
#include"stm32f10x.h"
#include"Delay.h"
#define Buttem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5)
#define LED(a) if(a)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0); els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RCC_Configuration()
{
        ErrorStatus a;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a=RCC_WaitForHSEStartUp();
        while(a!=SUCCESS);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0x0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GPIO_Configuration()
{
        GPIO_InitTypeDef a;
        a.GPIO_Pin=GPIO_Pin_5;
        a.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a.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D,&a);
        a.GPIO_Pin=GPIO_Pin_9;
        a.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a);
        a.GPIO_Pin=GPIO_Pin_10;
        a.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a);
        a.GPIO_Pin=GPIO_Pin_All;
        a.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a);
}
USART_Configuration()
{
        USART_InitTypeDef a;
        a.USART_BaudRate=9600;
        a.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a.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a.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a.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a.USART_Mode=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a);
        USART_Cmd(USART1,ENABLE);
}
void USART_Set(uchar *table)
{
        uchar j,i;
        do
        {
                i++;
  }
        while(table!='\0');
        for(j=0;j         {
                USART_SendData(USART1,table[j]);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RESET);
  }
}
int main()
{
        uchar a;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USART_Configuration();
        SysTickInit();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All);
        while(1)
        {
                if(Buttem==0)
                {
                 Delay_SysTick(ms,25);
                        if(Buttem==0)
                        {
                                USART_Set("hallo,world!");
                                a=~a;
                                LED(a);
                                while(Buttem==0);
                        }
                }
        }

}

网友:
仔细检查程序。可能是发送时第一个字符没有送出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是第二次发送时却可以送出去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与PC机建立串口通信时第一个字符被认为是标志位了

网友:
有可能。你可以试试多加一位看效果如何。一般这种程序问题只有自己才能慢慢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