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汽车无触点电子闪光器的各个电子元器件的参数是什么?

楼主:
这个汽车电子无触点电子闪光器的每个电子元器件的参数是什么啊??我照着电路图用电阻 电容 三极管做了个 都不变工作的呢??要怎么做的啊?

网友:
请把这个电路图的说明完整传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不是个好设计,另选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传了 速度帮我研究啊  3Q

网友:
这个汽车无触点电子闪光器的各个电子元器件的参数是什么的???

网友:
好不容易把计算过程打了一遍,一不小心打的字又没了。

网友:
大体就是由VT1的导通条件得VT2的导通电流,现计算出R1所需的阻值给VT2导通用的,再要使VT2截止所需的VT3的导通程度,再得R2,R3,C涉及到延时长短

网友:
你应该是原理没理解,如果理解了原理,再计算出这些参数不难的,这又不要什么多少高数的知识,再不行,你计算出大概,再用软件仿真调整参数。

网友:
如三楼所说,这不是个好电路。

这个电路从脉冲角度分析 。

当没有R1时,且UL接近0V时,R2提供的Q1的电流,不致于其饱和。
也就是给Q2提供导通的条件

当Q2导通时,UL上升,R2上的电压更低,那么,但Q2的电流是R3提供的,此时R3上的电压也低,-----也即,Q2导通后,不会进入饱和状态,UL的电压,由R3的大小及Q2放大倍数决定。

C1的放电回路 ---R1,假设在初始上电时,可以使Q1完全导通。Q2截止,但C1放电后,由于UL并非处于0V及E两个值,是在它的中间的某一值,此时R2提供给Q1的偏流就有可能不会使Q2截止的程度。

此电路的反馈是利用UL完成的,但反馈太小。电路也有可能振荡,又很容易退出振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