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板的时候你是先布地线还是信号线?

楼主:
很多人布板时候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再不同时期布板考虑的因素不同而不一样。调查下。
单选投票 , 共有 411 人参与投票

网友:
没做过高频的走线,都是先走的signal

网友:
高频的要非得要视情况而决定吗。

网友:
正确的规则是先布信号线,布的时候当然要同时考虑电源和地回路的布置,但次序不能错,高频电路也同样如此。

网友:
从没有先布地线和电源线时候。所以选2

网友:
经常先走电源线

网友:
先信号我,因为信号一定全部都定下来了

网友:
先走信号线的不多。不过理解。

网友:
当然是信号线 再地线  地线直接多一个平面层 打孔接地就行了

网友:
个人经验一般是先把板子的机械部分设计出来,在大体上四周放些电源线,在布信号线。根据信号线情况调节电源线。

网友:
先走电源线~

网友:
我会先考虑信号线,布电源时兼考虑回流路径。。

网友:
低频设计不必纠结顺序。
高频设计追求低分布参数,一般是从最弱信号线与关联地线开始。
仅供参考。

网友:
一个系统最先考虑的肯定是电源线。然后就是敏感信号。不过肯定从整体出发考虑整个系统

网友:
看看《信号完整性》啊

网友:
先走电源线和地线,在布信号线。

网友:
是啊,很多人布板时候不一样。或者每个人再不同时期布板考虑的因素不同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