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MCS-51单片机扩展外部数据存储器的电路的题

楼主:
请大家帮帮我吧。这题怎么做?能帮忙做做吗?

网友:
没人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动手,查查6264芯片各引脚功能即可。
这样的电路,介绍51单片机的参考书上有很多。

提示:D4是故意增加上去,忽悠你的,完全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D4不是用来做 选择D3外部扩展存储器用的吗?不得把31和29号线连到这个或门上面吗?大哥,帮帮我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6264容量为8k字节,有A0~A12共13根地址线,地址是0000H~1FFFH。另有一根片选线/CS,该引脚为低芯片才工作。
如果系统中只有6264一片RAM且没有任何其它外设,/CS可以接地。此时6264随时可以工作(读/写受/RD和/WR控制)。但地址2000H~3FFFH、4000H~5FFFH、6000H~7FFFH、8000H~9FFFH、A000H~BFFFH、C000H~DFFFH、E000H~FFFFH同样对6264芯片有效。也就是说,只要地址的低13位相同,8个地址都指向6264的同一个存储单元。所以,6264占用了单片机的全部地址。
最常用的地址译码器是74HC138。该译码器有8条输出线,3条输入线。根据3条输入线状态,仅有一条输出线为低。那么这8条线当中选择一条接6264,就可以让6264占用前述8段地址中的一段,其余7段留给别的设备使用。
你的图中,A13和A14相“或”后接/CS,亦即A13和A14两条线均为低,即选中6264,而不管A15线是什么电平。亦即A15A14A13为000B和100B,都选中6264。6264现在占用两段8k地址,分别是0000H~1FFFH和8000H~FFFFH。这就是最后一问“D3地址是否重叠?”,显然,有重叠。

网友:
图中有74ls373的LE引脚接MCU的ALE脚,数据存储器6264的/WE脚接MCU的/WR脚、6264的/OE脚接MCU的RW脚。或门D4的两输入端分别接MCU的对应的AB14、AB13脚。

由于有D4的存在,所以只有当地址线的AB13、AB14同时为“0”时,选中该6264。
但是当AB15=1或AB15=0,都可以对6264进行操作,(000xxxxx xxxx xxxx和100x xxxx xxxx xxxx )(“x”表示任意值),存在地址重叠。

解决的方法有多种,使用3输入端或门代替2输入端D4(2输入端或门)是其中一种方法。增加的一个输入端接MCU的AB15,这样只有当AB15、AB14、AB13都等于0时,D4输出端才能为0,6264的/CS1(片选1)有效,选中6264。这样6264的地址为:0000 0000 0000 0000B到0001 1111 1111 1111B(1FFFH)。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明白些了,照你的意思,题目虽然给了个四行的表格写地址范围,其实只需要写两行就可以了?  就是片外地址线:第一行AB15:0     AB14AB13:00   第二行AB15:1     AB14AB13:00 。最小及最大值分别是:0,0000,0000,0000 和1,1111,1111,1111 。 地址范围:0000H~1FFFH。8000H~9FFFH。

为什么你的最后是8000H到FFFFH呢?

网友:
第一行AB15:0     AB14AB13:00          AB12~AB0 : 0 0000 0000 0000B ~ 1 1111 1111 1111B
第二行AB15:0     AB14AB13:00         AB12~AB0 : 0 0000 0000 0000B ~ 1 1111 1111 1111B
第一行AB15:1     AB14AB13:00          AB12~AB0 : 0 0000 0000 0000B ~ 1 1111 1111 1111B
第二行AB15:1     AB14AB13:00         AB12~AB0 : 0 0000 0000 0000B ~ 1 1111 1111 1111B

所以,实际2行就可说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64容量为8k字节,有A0~A12共13根地址线,地址是0000H~1FFFH。另有一根片选线/CS,该引脚为低芯片才工作。
如果系统中只有6264一片RAM且没有任何其它外设,/CS可以接地。此时6264随时可以工作(读/写受/RD和/WR控 ...

图中,只有AB14、AB13为 0、0 ,AB15为任意值,可有效选中6264 。其地址值为:8000H~9FFFH和0000H~1FFFH (此2段地址重叠),其余无效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你的最后是8000H到FFFFH呢?

Sorry!写错了。应该是8000H~9FFFH。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你的解答, 地址重复了,是不是靠控制 WR和RD即(D3的OE和WE)来解决呢?还有第一问的连线问题 D1的 PSEN使能端是不是不需要连线呢?EA接5v还是接地?ALE是不是接D2的LE进行锁存功能? WR和RD应该是接D3的WE和OE了,最后一个线D3的CS2是不是接VCC?

主要是 PSEN使能我不知道用不用,我自己觉得不用,应为D3是数据存储器,PSEN是读程序存储器的。EA不是确定芯片内含程序存储器的么,EA接地表示不含,EA接5V说明内部含,大哥,这个AT89C51含不含内置程序存储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的解答, 地址重复了,是不是靠控制 WR和RD即(D3的OE和WE)来解决呢?还有第一问的连线问题 D1的 PSEN使能端是不是不需要连线呢?EA接5v还是接地?ALE是不是接D2的LE进行锁存功能? WR和RD应该是接D3的WE和OE了,最后一个线D3的CS2是不是接VCC?

主要是 PSEN使能我不知道用不用,我自己觉得不用,应为D3是数据存储器,PSEN是读程序存储器的。EA不是确定芯片内含程序存储器的么,EA接地表示不含,EA接5V说明内部含,大哥,这个AT89C51含不含内置程序存储器呢?

网友:
地址重复没有关系。
无论地址是否重复,WR和RD都必须使用,联接到6264的WE和OE。
PSEN不必联接,只有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时才会用到它。
AT89C51有内部程序存储器。EA高电平使用内部程序存储器,EA低电平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现在的单片机很少使用外部程序存储器,某些型号根本不能使用外部存储器。
其实这些问题,看看89C51的datasheet即可解决。
89C51已停产,即使要用,也是用89S51或者89S5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感受到了论坛的热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D4不是用来做 选择D3外部扩展存储器用的吗?不得把31和29号线连到这个或门上面吗?大哥,帮帮我吧

晕,maychang的年龄应该比你父母的年龄还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 地址重复了,是不是靠控制 WR和RD即(D3的OE和WE)来解决呢?还有第一问的连线问题 D1的 PSEN使能端是不是不需要连线呢?EA接5v还是接地?ALE是不是接D2的LE进行锁存功能? WR和RD应该是接D3的WE和OE ...

你这里的问题,牵涉到多个方面或多种方案D的选择。/WR 、/RD是“写”和“读”扩展RAM的信号,一般这两个引脚信号用于扩展的RAM的读写。而PSEN是用于访问扩展ROM的,所以RAM和ROM的地址可以重叠,但是有时也有灵活的变通用法,比如像使用扩展2817、2816、2864等等EEPROM(既可作为RAM又可以作为ROM使用时)时。
对这个问题,你最好是看懂8051的读写时序图。
EA接5v。
ALE是锁存信号。

另外,如果你的D3的CS2脚也可以直接接AB15,这样只有当8000H~9FFFH时可以选中D3,就不会产生地址重叠现象了(大概这是出题的本意吧?)。和上面所说的方法任选其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