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原理图库异常

楼主:
ad10里面的库显示不正确,有几个空的什么都没有的元器件,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求指点

网友:
软件版本的问题,,
这些库是从其他版本导入而来

网友:
是的,但是现在6.9版本也是这样显示。请问要怎么删掉,谢谢

网友:
点击Libraries后重新一个页面可找库的名字,,,找到存放的文件夹下
把这个库打开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