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定时器的捕捉模式的中断总是无法进入

楼主:
关于MSP430G2553定时器的捕捉模式的中断总是无法进入;方法是用板子上的LED1做检验是否进中断?如果进中断的话,LED1灯点亮。
捕获模式是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输入信号是我将P1.1口接地,等待一段时间让它接在高电平上,制造上升沿。(P1.1口是TA0的输入口)
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for(unsigned int b=0;b<20000;b++)
{;}
P1SEL=0X00;
P1DIR=0X01;
P1OUT=0X01;//LED检验是否进中断,初始化熄灭
P1SEL|=BIT1;//P1.1为外围模块,即TIMERAO
P1DIR&=~BIT1;//设置P1.1为捕捉信号输入端口
TACTL=TASSEL_2+MC_2+ID_0;//内部SMCLK+加计数模式+分频1
CCTL0&=~CCIFG;
CCTL0=CM_3;//信号上升沿捕捉
CCTL0|=SCS;//信号同步
CCTL0=CCIS_0;//捕捉/比较信号CCISA
CCTL0|=CAP;//选择捕捉模式
CCTL0|=CCIE;//捕捉模式中断使能
_EINT();
while(1);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buzhuo_(void)
{
P1OUT&=~BIT0;
for(unsigned int a=0;a<10000;a++)
{;}
P1OUT|=BIT0;
for(unsigned int a=0;a<10000;a++)
{;}
}
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CCTL0=CCIS_0;//捕捉/比较信号CCISA
少了“|”?
把前面的全冲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按你说的改了改代码,还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