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EAD指令遇到了个问题

楼主:
CPU  :C28

使用指令:
                RPT                #15
                || PREAD        *XAR0++, *XAR7

目的:一次将16个寄存器的值转移

使用中,XAR0已指向目的地址,XAR7已指向源地址

运行后,XAR0中的内容增加了16,且指向的地址的内容也变化了:全为0。但并非源地址中的数据,

运行后,XAR7的内容没有变化。它指向的数据区的数据非全0;

请关心汇编的网友一同研究

网友A:
那你赋给XAR7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赋给XAR7的都是什么内容呢

是变量赋给它的:

MOVL         XAR7, #_ABC

网友:
看一下你的*XAR7是不是指向数据空间(cmd文件配置)了,要求是程序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