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MCU工程师炼成记”亮点

楼主:
个人认为"430针对手机耳机接口应用"是本书最大亮点。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的普及,安卓和IOS两大平台的应用越来越多,应用也由软件应用扩展到硬件应用,逐渐与生活息息相关。除了硬件支付、娱乐外,未来医疗、保健也是一个庞大的发展方向。未来通过硬件外设与手机相连坐在家里就能远程就医。在手机接口稀少的情况下,耳机接口变得越发重要,书中详细着笔这一块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网友:
目前的手机只有耳机接口是通用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最近比较流行的“拉卡拉”也是基于手机耳机接口的。

网友:
手机有个USB口、耳机接口和无线接口。耳机接口的外设自身不计算信号,USB口和无线接口的外设大多需要自身计算、处理信号。耳机接口的外设设计比其他两种接口外设略显简单一点。耳机接口的典型应用如拉卡拉,耳机接口外设主要侧重实时模拟信号采样,这一类的外设在医疗上面有很大的潜力。USB口、无线接口的外设如移动打印机 。这类接口多用于具体应用。

网友:
其实用耳机口是无奈之选择罢了,因为实在没有别的通用的接口了,耳机作为接口有几个问题,就是通信速度有限制,能量也会受限制,但是其与外围电路板的接口简单这是优点,随着手机的发展,OTG功能的手机很可能会代替这个,但是缺点就是外围电路要带USB功能

网友:
我猜手机扩展应用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无线

网友:
耳机就目前的条件来看,短时间内不会不取代,时候上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它也一直在延续,通用性很强;目前OTG在逐渐普及,不排除USB也将成为外设通信接口。

网友:
针对手机的打印机就是USB口,也有无线接口(蓝牙、wif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