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水泥电阻的发热情况

楼主:
水泥电阻,就是用水泥灌封的电阻器,水泥电阻发热太快的原因有:当电阻一定时,那就是电流过大,如果是这样,那就减小流过电阻 的电流。当电流一定时,那就是电阻的值太大,适当减小电阻的阻值。

     水泥电阻,就是用水泥(其实不是水泥而是耐火泥,这是俗称)灌封的电阻器,其允许工作温度大于碳膜电阻(>130°),所以50~60。对于这个电阻来说没问题,但是这么高的热功率加上led本身的发热,如果散热不好肯定这个led寿命将锐减。

水泥电阻
        根据焦耳定律可知:水泥电阻发热太快的原因有:当电阻一定时,那就是电流过大,如果是这样,那就减小流过电阻 的电流。当电流一定时,那就是电阻的值太大,适当减小电阻的阻值。
       电阻有一定的额定功率、我们在作电路时一般使用的小色环电阻的 功率差不多是1/16W,1/8W,1/4W,1/2W,1W,2W,3W1/4W,2W,3W等等,从外观的大小来辨别,体积越大,功率越大,若再大的 话一般电阻上会标注。一般电阻体积越大,耐受功率越大;在使用前应该算一下功率值,原则是不应该超过电阻的标称值。特殊情况下,要加装散热片。一般小功率 电路,电阻几乎不发热。大功率的电阻会感觉到烫手,但没关系的。
建议
       最好能采用更低的直流电源, 重新配电阻可直接降低电阻上的功耗,省电又减少发热.如果直流电源不能更换可采用两个5W100Ω串联,如果只有5W200Ω电阻可采用2个并联再串联 (200/2+200/2). 另外水泥电阻如果工作在标称功率,温升相当高,最好不要用手直接接触。理论上电阻的功率没有选错,但是温度是受不了的,因为电阻的标准温度是100度以上 的.解决办法是换大一档功率的电阻,如果有可能,最好的办法是改用电压低的直流电源3V,5V或6V就可以了,重新选配限流电阻。

网友:
好帖子,详细,多谢分享啦

网友A:
我的直流电源220V,用了三个3K5W的水泥电阻和一个1K1W的电阻分压,最终一个水泥电阻上电压是69V,功耗大概1.587W,但是水泥电阻很热,有一点点烫手的感觉,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直流电源220V,用了三个3K5W的水泥电阻和一个1K1W的电阻分压,最终一个水泥电阻上电压是69V,功耗大概1 ...

有一点点烫手,短时间工作没问题,允许发热。
不过,常时间工作还是换大一档功率的电阻为好。

网友:
水泥电阻也要根据工作电压和电流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