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心得】外传——《手把手教你移植InfoNES(到HANKER-LM4F232)》更新至20131020

楼主:
未完待续……更新至2013.10.20 - 20:26 温馨提示,本文中每个部分涉及到的工程包括源文件,都可以在本文的最后发现下载链接哟! 由于最近身体不适,移植进度有点慢了,前面的帖子不能再更新了,所以没办法,我们新开一贴继续研究。 续前篇: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5692-1-1.html 有童鞋问了,神马是InfNES?这是一款NES游戏模拟器,也就是任天堂的红白机,80后的童年……InfoNES可以很容易地被移植到各个平台,可以说各大开发论坛上都可见它的身影。 如果你是有关技术的老鸟,那不好意思你可能什么都学不到了,更可能会发现本文的诸多错误,阅读本文只会让你更多地浪费生命,对此我十分抱歉。 好吧,节目继续。 第四部分是让我们的程序在板子上运行起来 不得不说,这一部分才是最难最艰难的工作,以至于我们又得被学习很多知识了。 上回说,尽管成功编译通过了,可是根本没法运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文中的最后一步,我们“主观”上增大了内存容量……实际上如果在你们的板子上,内存足够的情况下,可能根本不需要增加,也不会出现最后一步的问题,也就是说——你们已经可以运行这个模拟器了!那么你可以暂且告别这一部分,直接跨越到下一个部分去。 然而对于大多数持有工控级学习(开发)板而又想跑模拟器的童鞋来说,InfoNES在RAM方面的胃口实在是太大太大。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次以HANKER-LM4F232为例来讨论InfoNES的移植,这块板子的片上RAM有32K……所以就以这个数量作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 目标1:RAM耗用量32K以内! 当然了,我们首先看看它现在吃掉了多少内存…… 在工程空间里这样双击目标名(Target 1), 在编辑区打开的有关信息,我们来看最后面(Ctrl+End):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50996 ( 147.46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617336 ( 602.87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51796 ( 148.24kB)

所以我们总的RAM占用量应当是中间那行……羊了个驼!怎么这么大? 好吧,我暂时也不清楚是否真的能完成这个任务,总之硬着头皮搞吧。602.87K->32K,恩,看起来似乎问题不大,呵呵呵呵……有一种技能叫做不折手断!看来真得敲代码敲到手断啊。 步骤一,仍然是刚才的有关信息,我们找到“Global Symbols”这一章节。以下列举了有关全局符号的信息,我可以简单的把全局符号解释成函数和全局变量么? 根据我们之前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RAM是从0x20000000开始的,所以直接找到这里…… 注意到其中有个24,那里就是占用的大小啦,我们顺势往下找找看,到底谁占的多?
WorkFrame 0x20008c20 Data 122880 infones.o(.bss)

……这是谁家的代码,怎么这么吃RAM? 分析了代码以后得知,这个是绘图的缓冲区,是以一屏画面为单位的。因为NES的画面大小为256*240,每个点在这里用2个字节来表示,所以占用RAM为2*256*240=???再根据程序流程,每个画面的内容组织完毕,再统一调用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frame on the screen */
void
InfoNES_LoadFrame()
{
}

这样把画面描绘在屏幕上。 InfoNES在工作时,实际上是以行为单位的,每个工作周期描画画面的一行,并执行这一行时间内的程序。整个画面执行的行数为262(大概这个数吧,记不太清了,如有错误请各位指出哈,不过这里应当暂不影响移植),其中240行是描绘出真实像素点的。我们大可以把工作过程改为,每画完一行,就调用InfoNES_LoadLine()来描画这一行像素到屏幕上。这样,这122880Byte的RAM就可以缩减到2*256=512Byte,岂不是很美…… 同样滴,变更要有可移植性。另外在代码中发现InfoNES是支持双缓冲绘图的(有点理解不能啊童鞋们……),既然这样,我们把这个地方统一成一个设置显示描画的方式吧(双缓、单缓、单行)。 增加我们的设置内容
/*-------------------------------------------------------------------*/

/* Config */
/*-------------------------------------------------------------------*/
#define WORKFRAME_DOUBLE 2
#define WORKFRAME_SINGLE 1
#define WORKFRAME_NONE 0
#define WORKFRAME_DEFINE WORKFRAME_NONE
#define APU_NONE

具体代码变更详见1楼回复。 变更之后再编译看看,RAM用量是不是少了不少呀?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494968 ( 483.37kB)

接下来比较大的RAM占用还有谁呢?
Map85_Chr_Ram 0x20035ae0 Data 262144 infones_mapper.o(.bss)

像这种大小是无论如何也不行的,所以我们暂时把Mapper85从我们的程序中取缔吧…… 方法就是: 在InfoNES_Mapper.cpp中注掉如下的两行:
// { 85, Map85_Init },

// #include "mapper/InfoNES_Mapper_085.cpp"

以后每次想取缔某个mapper,就使用这个办法就OK,所以之后我就不再赘述,直接说取缔那个mapper啦。 值得一提的是,之后我们需要整理更具体的资源,所以相关代码的位置我会重新整理,然后上传成整理资源后的工程,大家可以参考调整。 之后再看还有谁吃掉的RAM比较大?
RAM 0x200009cc Data 8192 infones.o(.bss)
SRAM 0x200029cc Data 8192 infones.o(.bss)
PPURAM 0x200049cc Data 16384 infones.o(.bss)
PPUBANK 0x200089cc Data 64 infones.o(.bss)
SPRRAM 0x20008a0c Data 256 infones.o(.bss)
PPU_ScanTable 0x20008b0c Data 263 infones.o(.bss)
WorkLine 0x20008c14 Data 512 infones.o(.bss)
ChrBuf 0x20008e14 Data 32768 infones.o(.bss)
PalTable 0x20010e14 Data 64 infones.o(.bss)
NesHeader 0x20010e54 Data 16 infones.o(.bss)
DRAM 0x20010e64 Data 40960 infones_mapper.o(.bss)
Map5_Wram 0x2001ae64 Data 65536 infones_mapper.o(.bss)
Map5_Ex_Ram 0x2002ae64 Data 1024 infones_mapper.o(.bss)
Map5_Ex_Vram 0x2002b264 Data 1024 infones_mapper.o(.bss)
Map5_Ex_Nam 0x2002b664 Data 1024 infones_mapper.o(.bss)
Map5_Chr_Reg 0x2002ba64 Data 16 infones_mapper.o(.bss)
Map6_Chr_Ram 0x2002ba74 Data 32768 infones_mapper.o(.bss)
Map18_Regs 0x20033a74 Data 11 infones_mapper.o(.bss)
Map19_Chr_Ram 0x20033a7f Data 8192 infones_mapper.o(.bss)
Map21_Regs 0x20035a7f Data 10 infones_mapper.o(.bss)
Map23_Regs 0x20035a89 Data 9 infones_mapper.o(.bss)
Map25_VBank 0x20035a92 Data 16 infones_mapper.o(.bss)
Map45_P 0x20035aa4 Data 16 infones_mapper.o(.bss)
Map45_C 0x20035ab4 Data 32 infones_mapper.o(.bss)
Map185_Dummy_Chr_Rom 0x20035ad4 Data 1024 infones_mapper.o(.bss)
Map187_Chr 0x20035ed4 Data 32 infones_mapper.o(.bss)
Map188_Dummy 0x20035ef4 Data 8192 infones_mapper.o(.bss)
Map251_Reg 0x20037ef4 Data 11 infones_mapper.o(.bss)
Map252_Reg 0x20037eff Data 9 infones_mapper.o(.bss)

看看这些啊……都这么大~情不自禁地我就想说:那几个大的mapper取缔了吧! 从上面捋,它们怎么办? 欲知后文请继续围观。 [ 本帖最后由 sjtitr 于 2013-10-21 07:17 编辑 ]

网友:
回复 关于屏幕显示变更的变更代码

InfoNES_System.h
40-41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line on the screen */
void InfoNES_LoadLine(void);
#else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frame on the screen */
void InfoNES_LoadFrame(void);
#endif

InfoNES.h
197-203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DOUBLE
extern WORD DoubleFrame[ 2 ][ NES_DISP_WIDTH * NES_DISP_HEIGHT ];
extern WORD *WorkFrame;
extern WORD WorkFrameIdx;
#el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SINGLE
extern WORD WorkFrame[ NES_DISP_WIDTH * NES_DISP_HEIGHT ];
#else
extern WORD WorkLine[ NES_DISP_WIDTH ];
#endif

InfoNES.cpp
160-166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DOUBLE
  WORD DoubleFrame[ 2 ][ NES_DISP_WIDTH * NES_DISP_HEIGHT ];
  WORD *WorkFrame;
  WORD WorkFrameIdx;
#el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SINGLE
  WORD WorkFrame[ NES_DISP_WIDTH * NES_DISP_HEIGHT ];
#else
  WORD WorkLine[ NES_DISP_WIDTH ];
#endif

403-407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DOUBLE
  // Reset work frame
  WorkFrame = DoubleFrame[ 0 ];
  WorkFrameIdx = 0;
#endif

    InfoNES_DrawLine();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 Render a scanline to screen
InfoNES_LoadLine();
#endif

728-735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frame on the screen
        InfoNES_LoadFrame();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DOUBLE
        // Switching of the double buffer
        WorkFrameIdx = 1 - WorkFrameIdx;//我不会告诉你如果是0和1反复变换可能使用异或会比较快,此处为原代码,暂不更改
        WorkFrame = DoubleFrame[ WorkFrameIdx ];
#endif
#endif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 = WorkLine;
#else
  pPoint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if WORKFRAME_DEFINE == WORKFRAME_NONE
   pPointTop = WorkLine;
#else
   pPointTop = &WorkFrame[ PPU_Scanline * NES_DISP_WIDTH ];
#endif

最后不要忘记在我们的InfoNES_system.c中增加一个函数:
/* Transfer the contents of work line on the screen */
void InfoNES_LoadLine()
{
}

所以之前写过的InfoNES_LoadFrame可能将来就用不到了。

网友:
哇 很给力  赞

网友:
InfoNES_Mapper.h
最上面
/*-------------------------------------------------------------------*/
/*  Constants                                                        */
/*-------------------------------------------------------------------*/

#ifdef RAM_LACK
#define DRAM_SIZE    0x0001
#define CRAM_SIZE    0x2000
#else
#define DRAM_SIZE    0xA000
#endif /* RAM_LACK */

/*-------------------------------------------------------------------*/
/*  Mapper resources                                                 */
/*-------------------------------------------------------------------*/
/* Disk System RAM */
extern BYTE DRAM[];

#ifdef RAM_LACK
extern BYTE CRAM[];
#endif

/*-------------------------------------------------------------------*/
/*  Macros                                                           */
/*-------------------------------------------------------------------*/

/* The address of 8Kbytes unit of the ROM */
#define ROMPAGE(a)     &ROM[ (a) * 0x2000 ]
/* From behind the ROM, the address of 8kbytes unit */
#define ROMLASTPAGE(a) &ROM[ NesHeader.byRomSize * 0x4000 - ( (a) + 1 ) * 0x2000 ]
/* The address of 1Kbytes unit of the VROM */
#define VROMPAGE(a)    &VROM[ (a) * 0x400 ]

#ifdef RAM_LACK
/* The address of 1Kbytes unit of the CRAM */
#define CRAMPAGE(a)   &CRAM[ (a) * 0x400 ]
/* The address of 1Kbytes unit of the VRAM */
#define VRAMPAGE(a)    &VRAM[ (a) * 0x400 ]
/* Translate the pointer to ChrBuf into the address of Pattern Table */
#define PATTBL(a)      ( ( (a) - ChrBuf ) >> 2 )
#else
/* The address of 1Kbytes unit of the CRAM */
#define CRAMPAGE(a)   &PPURAM[ 0x0000 + ((a)&0x1F) * 0x400 ]
/* The address of 1Kbytes unit of the VRAM */
#define VRAMPAGE(a)    &PPURAM[ 0x2000 + (a) * 0x400 ]
/* Translate the pointer to ChrBuf into the address of Pattern Table */
#define PATTBL(a)      ( ( (a) - ChrBuf ) >> 2 )
#endif

InfoNES_Mapper.cpp
最上面
/*-------------------------------------------------------------------*/
/*  Mapper resources                                                 */
/*-------------------------------------------------------------------*/
//* Disk System RAM */
BYTE DRAM[ DRAM_SIZE ];

#ifdef RAM_LACK
BYTE CRAM[ CRAM_SIZE ];
#endif

InfoNES.h
26-28
#ifdef RAM_LACK
#define RAM_SIZE     0x800
#define VRAM_SIZE    0x800
#else
#define RAM_SIZE     0x2000
#define PPURAM_SIZE  0x4000
#endif
#define SRAM_SIZE    0x2000

59-60
#ifdef RAM_LACK
/* PPU VRAM */
extern BYTE VRAM[];
#else
/* PPU RAM */
extern BYTE PPURAM[];
#endif

InfoNES.cpp
73-74
#ifdef RAM_LACK
/* PPU VRAM */
BYTE VRAM[ VRAM_SIZE ];
#else
/* PPU RAM */
BYTE PPURAM[ PPURAM_SIZE ];
#endif

187-192
#ifdef RAM_LACK
  {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1 & 0x3 },
  {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1 & 0x3 },
  {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1 & 0x3 },
  {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
  {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1 & 0x3, NAME_TABLE2 & 0x3, NAME_TABLE3 & 0x3 },
  {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0 & 0x3, NAME_TABLE1 & 0x3 }
#else
  {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NAME_TABLE1, NAME_TABLE1 },
  { NAME_TABLE0, NAME_TABLE1, NAME_TABLE0, NAME_TABLE1 },
  { NAME_TABLE1, NAME_TABLE1, NAME_TABLE1, NAME_TABLE1 },
  {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
  { NAME_TABLE0, NAME_TABLE1, NAME_TABLE2, NAME_TABLE3 },
  {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NAME_TABLE0, NAME_TABLE1 }
#endif

#ifdef RAM_LACK
  InfoNES_MemorySet( CRAM, 0, CRAM_SIZE );
  InfoNES_MemorySet( VRAM, 0, VRAM_SIZE );
#else
  InfoNES_MemorySet( PPURAM, 0, sizeof PPURAM );
#endif

516-517
#ifdef RAM_LACK
  for ( nPage = 0; nPage < 8; ++nPage )
    PPUBANK[ nPage ] = CRAMPAGE( nPage );
  for ( nPage = 8; nPage < 12; ++nPage )
    PPUBANK[ nPage ] = VRAMPAGE( nPage & 0x3 );
#else
  for ( nPage = 0; nPage < 16; ++nPage )
    PPUBANK[ nPage ] = &PPURAM[ nPage * 0x400 ];
#endif

553-557
#ifdef RAM_LACK
  PPUBANK[ NAME_TABLE0 ] = VRAMPAGE( PPU_MirrorTable[ nType ][ 0 ] );
  PPUBANK[ NAME_TABLE1 ] = VRAMPAGE( PPU_MirrorTable[ nType ][ 1 ] );
  PPUBANK[ NAME_TABLE2 ] = VRAMPAGE( PPU_MirrorTable[ nType ][ 2 ] );
  PPUBANK[ NAME_TABLE3 ] = VRAMPAGE( PPU_MirrorTable[ nType ][ 3 ] );
#else
  PPUBANK[ NAME_TABLE0 ] = &PPURAM[ PPU_MirrorTable[ nType ][ 0 ] * 0x400 ];
  PPUBANK[ NAME_TABLE1 ] = &PPURAM[ PPU_MirrorTable[ nType ][ 1 ] * 0x400 ];
  PPUBANK[ NAME_TABLE2 ] = &PPURAM[ PPU_MirrorTable[ nType ][ 2 ] * 0x400 ];
  PPUBANK[ NAME_TABLE3 ] = &PPURAM[ PPU_MirrorTable[ nType ][ 3 ] * 0x400 ];
#endif

K6502_rw.h
352-355
#ifndef RAM_LACK
              PPURAM[ 0x3f10 ] = PPURAM[ 0x3f14 ] = PPURAM[ 0x3f18 ] = PPURAM[ 0x3f1c ] =
              PPURAM[ 0x3f00 ] = PPURAM[ 0x3f04 ] = PPURAM[ 0x3f08 ] = PPURAM[ 0x3f0c ] = byData;
#endif
              PalTable[ 0x00 ] = PalTable[ 0x04 ] = PalTable[ 0x08 ] = PalTable[ 0x0c ] =
              PalTable[ 0x10 ] = PalTable[ 0x14 ] = PalTable[ 0x18 ] = PalTable[ 0x1c ] = NesPalette[ byData ];

#ifndef RAM_LACK
              PPURAM[ addr ] = byData;
#endif

网友:
K6502_rw.h
243-244
#ifdef RAM_LACK
          PPU_BG_Base = ( PPU_R0 & R0_BG_ADDR ) ? PPUBANK[ 4 ] : PPUBANK[ 0 ];
          PPU_SP_Base = ( PPU_R0 & R0_SP_ADDR ) ? PPUBANK[ 4 ] : PPUBANK[ 0 ];
#else
          PPU_BG_Base = ( PPU_R0 & R0_BG_ADDR ) ? ChrBuf + 256 * 64 : ChrBuf;
          PPU_SP_Base = ( PPU_R0 & R0_SP_ADDR ) ? ChrBuf + 256 * 64 : ChrBuf;
#endif /* RAM_LACK */

#ifndef RAM_LACK
              ChrBufUpdate |= ( 1 << ( addr >> 10 ) );
#endif /* !RAM_LACK */

InfoNES_Mapper.h
#define PATTBL(a)      ( ( (a)  ) >> 2 )

InfoNES.h
218-220
#ifndef RAM_LACK
extern BYTE ChrBuf[];
extern BYTE ChrBufUpdate;
#endif /* !RAM_LACK */

314-315
#ifdef RAM_LACK
#define InfoNES_SetupChr() {}
#else
/* Develop character data */
void InfoNES_SetupChr(void);
#endif /* RAM_LACK */

InfoNES.cpp
175-179
#ifndef RAM_LACK
/* Character Buffer */
BYTE ChrBuf[ 256 * 2 * 8 * 8 ];
/* Update flag for ChrBuf */
BYTE ChrBufUpdate;
#endif /* !RAM_LACK */

#ifndef RAM_LACK
  // Reset update flag of ChrBuf
  ChrBufUpdate = 0xff;
#endif /* !RAM_LACK */

514-515
#ifdef RAM_LACK
  PPU_BG_Base = PPUBANK[ 0 ];
  PPU_SP_Base = PPUBANK[ 4 ];
#else
  PPU_BG_Base = ChrBuf;
  PPU_SP_Base = ChrBuf + 256 * 64;
#endif /* RAM_LACK */

InfoNES_DrawLine函数里面全部注掉

InfoNES_GetSprHitY函数里面全部注掉

InfoNES_SetupChr函数从外面使用RAM_LACK宏开关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