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温度传感器语音模块扩展求助

楼主:
如题,我们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能够检测出周围环境中的温湿度并且能够显示出来,还要求有相应的扩展,周围很多同学都在做蓝牙,不想大同小异所以我想加上语音模块就是可以吧检测到的数据读出来,,,,,可自己是真的不太懂,,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不胜感激

网友:
有事不懂问谷歌 搜索,单片机 语音

网友:
凌阳的单片机带语音。另外直接网上可以买个模块

网友:
简单的办法18B20测试温度+语言模块+MSP4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网友:
http://forum.eepw.com.cn/thread/195765/2
我做的
这个得看你msp430的Flash容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或者有什么资料可以发给我吗?我的邮箱是798681209@qq.com。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什么样的模块呢?我问淘宝的店家他只说是不清楚能不能在430上面用····

网友:
用ISD系列分段数字录放音芯片即可轻松实现语音播报,去看看相关的器件手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如果你的型号FLASH如果足够大的话,如果仅仅是读数,可以将数字的语音数据存在的单片机内,通过PWM+低通播出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我以前用过。但是就算有好几段录进去也不能将他的温度的每个值都录进去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干嘛要录所有的值?那当然录不完了,录音只录要用到的基本字元,然后根据数值检索进行组合播报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跟春哥学习我又张姿势了。不过这一元一元的出语音会不会中间的间断会有时间延迟。导致听起来不是那么流畅。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是有诀窍的,所有的人工合成语音都是这么做的,流畅与否,这个就是技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好吧,录音的时候慢一点,合起来就感觉还是流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慢一点不是关键,而是录完的语音数据要转到计算机上做人工处理后再写回来,或者干脆用计算机录后再处理写入,还可以干脆使用人工合成算法生成后再写入。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键的听的清晰好使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很容易,不用任何处理都可以,找个声音好听的美眉给念念……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