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CC中如何生成lib文件

楼主:
步骤1: 库文件的生成
  请在C盘根目录中新建一目录,并将其命名为libtest。以下将C:\libtest简称为工作目录。
  在ICCAVR IDE环境中新建两个文件,分别命名为GetMax.cGetMax.h,并保存至工作目录中。两文件内容如下所示:
//------GetMax.h的内容如下:------
#ifndef __GETMAX_LIB
#define __GETMAX_LIB
extern int GetMax( int a, int b );
#endif
//------GetMax.c的内容如下:------
i nclude"GetMax.h"
int GetMax( int a, int b )
{
return ( (a > b)?a:b );
}
    执行File菜单下的Compile File...项下的To Object项,将GetMax.c编译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GetMax.o 。
     执行命令ilibw -a libGetMax.a GetMax.o生成库文件。可执行文件ilibw.exe位于icc安装完后的系统目录(默认安装时在C:\icc)的子目录bin中。为使用方便可将ilibw.exe拷贝至工作目录中使用。至此库文件libGetMax.a已生成,其对应的头文件 GetMax.h 。注意库文件的命名必须以“lib”字样开头,否则在IDE中编译下面的应用范例过程中自动链接时会报错(手动链接除外)。
----------------------------------
步骤2:应用范例的编写和编译
  在工作目录中建立一个工程Test.prj。工程Test.prj中包含一个C源程序文件Test.c
//------Test.c的源代码如下:------
i nclude"GetMax.h"
void main( void )
{
int Result,Value1,Value2;
Value1 = 0x10FF;
Value2 = 0x0FFF;
    Result = GetMax( Value1, Value2);
}
**********************************
   然后,将前一步骤生成的库文件libGetMax.a拷贝至icc安装完后的系统目录(默认安装时在C:\icc)的子目录lib中。再执行 Project菜单下的Option项,修改Target表单中的Additional Lib项,在文本框中输入GetMax (注意不能写成 libGetMax.a)
    完成上述步骤后,就以编译和调试test.prj
  如果在其它工程中需要使用上述库函数GetMax,只需拷贝所需的GetMax.hlibGetMax.a,并进行相应配置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已有的库中增加一些自定义的函数。详细参考ICCAVR IDE 中的在线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