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是怎么给PCB敷铜的?

楼主:
像这个的如何设置在指定的地方镂空不敷铜?,
哪里设置呢?

网友:
Place->Ploygon pour cutout
   后  用光标,框个Area 意思便是禁止在此区域敷铜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去死铜,你在覆铜时把去死铜打个勾即可

网友:
电机覆铜那个按钮。然后选择覆铜的网络就行

网友:
搬板凳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