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废品那里的电路板怎么个价钱?

楼主:
看到有收废品的那里经常有些东西带电路板,不知道电路板当废品能卖钱么?当然这是指没有铜丝线圈变压器之类的。
如果我单单要电路板,我该给收废品老板什么价钱呢?
今天晚上散步看到一个小鱼赌博机的残架子,我想收废品的应该还要继续分拆,例如铁架子拆了当铁,有塑料的当塑料。看到里面还有电路板,挂件式的,很好取下来,没人在,我就直接带回来了。是四个比较式投币器

如图

明天等有人的时候再拿回去问问能不能送给我或者给个一两元钱。大家说这玩意当废品能值钱么?
备注,好像这个老板,看规模好像不是直接专门收别人废品的,而是很可能主要是自己捡回来的或者上门收废品的,不是那种规模很大的。像这个投币器,他一般怎么处理?再拆?还是有一种归类就是电路板论斤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让人家免费送你得。

网友B:
善良的人啊,世上本无废品,只是放错了地方。

网友C:
前段时间听powerants说,在深圳,有元件的回收价是8元一斤,裸板是5元一斤,他刚卖了一批带元件的,上面主要也就是阻容之类,贴片和插件的都有。

网友:
电路板原来也能论斤卖

网友:
回复 网友B:

:carnation:   欣赏这句话

网友:
一般是论斤卖的,像一些DCD等等里面的主控板听说值钱点,好像20多块钱一斤。这是一两多前听村里一收废品的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听powerants说,在深圳,有元件的回收价是8元一斤,裸板是5元一斤,他刚卖了一批带元件的,上面主要也就是阻容之类,贴片和插件的都有。

裸板是指没有元器件的板子?哪有这种板子的?能没有元件么?

再请问像这个投币器,怎么按斤卖呢?继续拆里面的电路板出来?估计用锤子砸砸在分拣?拧螺丝花时间还不合算呢可能

网友D:
收废板子的好像说是去洗金

网友:
其实电子元件最后卖废品就是卖铜卖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善良的人啊,世上本无废品,只是放错了地方。

我竟然第一反应是放在废品堆里放错了地方

是不是说放在我这里放错了地方?

所以忘了补充一下:除了一些有覆盖的地方,能生锈的地方基本都生锈了。虽然不一定都是坏了。
拆开来一个里面瓜子壳老鼠屎好像都有

收废品的地方是露天放在外边的,估计下雨也不管的,估计本来就是不在乎的,估计也就是拆卸开来卖铜卖铁,估计显示屏(要是好的话,没有被砸的话)可能肯定知道会问问能否买个特别价。

我一时也用不上,至少可以拆器件,或许是好的,但是也不知道会有一天是否能够利用上。挂到网上能卖?

当然在这里好奇说说,要是收废品的知道了,一般可能是就地起价。

超过两块钱,我还不准备要呢。我又不是维修小鱼赌博机的。

哎,打个比方,要是你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要你担任国家领导人,那就惨了,不知道有浪费几个10年。幼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让人家免费送你得。

到不能这样说,一两次可以,虽然闲聊拐弯抹角绘关系还能知道谁是谁,但也不能多这样呀

我们这些底层人,不就是一块钱一块钱的积攒的?以为像你们城里人呀?虽然对方比我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废板子的好像说是去洗金

如果是单面板有没有镀金的插口呢?

网友:
按斤回收

网友F:
白送好像不行吧,记得离校的时候,电风扇不要了,给废品收购,给了一块钱,就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白送好像不行吧,记得离校的时候,电风扇不要了,给废品收购,给了一块钱,就拿走了

电扇可不一样吆,金属就很重,关键还有铜丝线圈,即使是坏的

昨天钓鱼没时间去,今天去了一下,老板又不在(经常一堆东西放在外面,关门没人)。听一个来卖废纸盒的人讲,老板也是受送来的废品的,估计至少附近的家里有了废品就送这里,只是规模不是很大。

网友:
支持收废品的。其实利用得当就是宝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是指没有元器件的板子?哪有这种板子的?能没有元件么?

再请问像这个投币器,怎么按斤卖呢?继续拆里面的电路板出来?估计用锤子砸砸在分拣?拧螺丝花时间还不合算呢可能

对于生产厂家和搞过产品生产的个人而言,手里有些没用过的PCB很正常,我手里就有不少,这类PCB回收之后可提取铜,有的镀金、浸金或镀银板还可提取贵金属,普通的镀锡板也能在提取铜的基础上再提取锡和铅。有元件的当然还可以回收元件,表贴的分立器件虽然没人要,但不少IC还是受欢迎的,市面上大量的翻新IC就是从废旧PCB上得来。至于如何分拣,这个专业做回收的人都自有一套,非业内人士恐怕难以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好像有其他用处吧,行外的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