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用,关于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使用的为F28027的开发板,现在在做一个外部中断的下程序,但是程序怎么就下载不进去,尝试新建了几个新的工程都不行,而原先的工程却可以正常下载。

我个人也写过不少C2000的程序,都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所出现的提示为:wideinterrupt.out could not open file.

最近就要验收了,求指教。

网友:
检查文件路径设置。

网友:
1、工程不要在中文路径下面。
2、检查是否有.out文件生成

网友:
1、使用仿真器还是SCI?
2、使用的什么下载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英文的目录文件,把C文件的清除后,可以生成.out文件、不修改的话,无法生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使用的是仿真器,下载其他的工程都没有问题。CCS5.3自动烧写FLASH。

网友:
问题似乎找到了,是由于自己手贱,写了一句asm(nop); 将这一句删除之后就没有问题了。

但编译器没有提示这个错误,还是谢谢各位版主,谢谢您们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