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指定zigbee模块的网络地址,让zigbee入网后就已这个网络地址运行?

楼主:
请问如果我想在开发时就把这个zigbee模块的网络地址固定下来,使这个模块入网后能以这个指定的网络地址运行?

网友: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模块ID,把模块的ID写入到flash中,在每个模块中你将ID绑定IEEE地址或者短地址就行

网友:
初次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能不能像设置pan id一样有宏定义可以指定网络短地址?

网友:
网络地址是不能指定的,看下网络地址的定义就知道了,首先,网络是协调器建立的,因此网络地址就是协调器给你分配的,要么如楼上所说你自己设定一个ID,要么你通信的时候不用网络地址,用你自己定义的IEEE地址通信

网友:
貌似是长地址,可能说错,高手指点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