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 的 AHB 高性能总线的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AHB总线的时候 , 在初始化时总会出现报错,FaultIS R(void)就是这个错误,又遇到相同问题的是吗,可否帮忙解决一下....不慎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工程没有代码,没有错误画面……
难以解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较大可能性是 IO 口设置出现了问题,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那个字母搞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     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就经常会跳入图片上的错误。    这通常是什么才能引起的事故呢?        出现好久了一直没弄明白,因为这个问题时有时无的,有时候就好着呢。。

网友:
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偶尔会进入到这里来,时有时无的,我就想了解这一般是什么状况才能引起的问题?

出现的错误

出现的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有可能的话找个即时沟通的方式。
这样吧,你现在这个while(1)打个断点,当程序停在这里的时候保护好现场,

首先观察寄存器,看R13的值和xPSR的值分别是多少,记下来

然后如果你用的是Keil,那么看菜单,Peripherals->Core Peripherals->Fault Reports,看看窗口里有哪些打钩了。

再然后看memory window 要看的地址就是R13记下的地址,用4字节对齐,看看最前面8个都是什么。

有了以上信息就可以调查bug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程序真的进入了Fault,那么很不幸,Fault的原因是有非常的多,当然我是说本质原因。
所以没有一般的原因这样的说法,即使再现率再低的问题,除非极极端的原因是硬件问题,但是几乎接近100%的可能就是程序写的有问题,需要调查分析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奇怪地方在于,我在这个工程里跑起来都是好着的,在另一个工程中将前面程序里面加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没有动那一部分的程序,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如果是硬件问题,为什么有的工程是可以被使用的?      再一个程序只是在跑初始化的程序时,就会出错,那部分都是按照例程去写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我看看您之前说的方法去试试。   您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如果我表述的不清楚可以告诉我 ,  我补充 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 ,  能方便及时聊聊吗 ?   这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qq:254818628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等周末吧,我加你QQ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