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系列PWM问题

楼主:
我想用LM3S系 产生PWM方波来驱动蜂鸣器 下面是我参考资料写的程序,但是看示波器,怎么也不产生方波,请哪位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啊~
#include "hw_type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ctl.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pwm.h"
#include "lm3s5t36.h"
unsigned long TheSysClock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SYSCTL_USE_OSC|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1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ʹÄÜB¿Ú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PWM);           // ʹÄÜPWM¿Ú
        SysCtlPWMClockSet(SYSCTL_PWMDIV_1);   //8·ÖƵ=2M
        TheSysClock = SysCtlClockGet();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STRENGTH_8MA,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0 );  // PB0andPB1
        GPIOPinTypePWM(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1 );
        PWMGenConfigure(PWM_BASE, PWM_GEN_1,PWM_GEN_MODE_UP_DOWN | PWM_GEN_MODE_NO_SYNC); //·¢ÉúÆ÷1£¬µÝ¼õ£¬
        PWMGenPeriodSet(PWM_BASE, PWM_GEN_1, 60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2, 4200);
        PWMPulseWidthSet(PWM_BASE, PWM_OUT_3, 1800);
        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 true);
        PWMGenEnable(PWM_BASE, PWM_GEN_1);

                while(1)
        {
        }
}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PWMOutputState(PWM_BASE,PWM_OUT_2_BIT, true);
有疑问.
用的是 LM3S5T36?
看一下 B 口的是 PWM 几?

网友:
我用的是PB0口 它是由PWM发生器1控制的 PWM2。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