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ADS1258,CLKIO没有输出

楼主(2013-10-21):
ADS1258,CLKIO没有输出
ADS1258,CLKSEL置低,START PWDN都置高,其他都是按手册来处理的,现在6块板子就一块板子有输出的,而且也只有2,4,6,8通道有输出(8路差分),其他通道读出来都是0,有没有大神知道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而且
如何
通道

网友A:
首先核对硬件是不是对的,焊接有没有问题?启动时有没有先复位ADS1258?可以先测试单端输入,看看SPI的时序是不是对的?只要严格按照datasheet来做,低速ADC的读写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
]

楼主:
我再去看下软复位的问题,硬复位是试过n次了,焊接上面检查过好多天了,硬件按datasheet来设计的,而且有一块板子有能在CLKIO发出脉冲应该硬件设计上没有错误,其他CLKIO都没输出。

网友A:
按照datasheet做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这个ADC也不是高速,应该不难,留意芯片背面部分的焊接。

楼主:
我也想按照datasheet没什么问题。ad芯片搞过不少了,这个怎么就这么奇怪了。

网友B:
首先硬件保证时钟工作正常 外部时钟或者内部时钟 再复位一下 复位后配置寄存器,start pin 拉高 开始启动采样 不然是不能启动采样的

网友B:
配置寄存器的时候 start 应该不能拉高的 ,配置完再拉高 进行启动采样 是不是连续模式 还是 shot模式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