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SC2262IR时地址编码应该怎么接高电平

楼主:
1芯积分

最近在弄SC2262IR的红外编码通信,上面是我的电路图,在初始的时候我将其中几条地址编码接高电地表示1码,在测试电路的时候发现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测得芯片的VCC的电平值居然接近电源电压,明明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VCC是悬空的,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接近电源的电压值,然后我怀疑是编码初始接高电平的原因,将编码引脚全悬空后测得VCC的电压值为0,正确,但是搞不明白为什么编码初始连接为高电平的时候VCC引脚居然有接近电源的电压

网友:
有种可能是电流从Adress管脚“灌”进去了,建议使用电阻上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