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在低功耗模式下,LPM3,LPM4支持看门狗吗

楼主:
430在低功耗模式下,LPM3,LPM4支持看门狗吗

网友:
LPM3状态下,进入LPM3,如果选择WATCH DOG时钟源为ACLK,则肯定可以工作。
CPU, MCLK are disabled.
ACLK is active. SMCLK is disabled.
DCO is enabled if sources ACLK.
LPM4,
CPU and all clocks are disabled.,如何唤醒?

网友:
MCU工程师炼成记里面如是解释:
LPM3,可以唤醒的中断源定时器,ADC,DMA,UART,WDT,I/O,比较器,外部中断,RTC,串行通信,其他外设。
LPM4,可以唤醒的中断源,外部中断。
现在问题是,外部中断?这是指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部中断指的应该是外部电平变化中断或者沿中断吧。

网友:
LPM3:我的程式曾經寫過用在LPM3底下用watchdog時脈當中斷,所以應該是有
LPM4:應該不支持看門狗,因為LPM4把所有時脈都關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理解你说的,举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在P1或者P2端口的管脚上用一个电平变化,引起IO中断,可以作为MCU的唤醒信号。

网友:
10.2.5   Watchdog Timer+ Clock Fail-Safe Operation
The WDT+ module provides a fail-safe clocking feature assuring the clock to the WDT+ cannot be
disabled while in watchdog mode. This means the low-power modes may be affected by the choice for the
WDT+ clock. For example, if ACLK is the WDT+ clock source, LPM4 will not be available, because the
WDT+ will prevent ACLK from being disabled. Also, if ACLK or SMCLK fail while sourcing the WDT+, the
WDT+ clock source is automatically switched to MCLK. In this case, if MCLK is sourced from a crystal,
and the crystal has failed, the fail-safe feature will activate the DCO and use it as the source for MCLK.
When the WDT+ module is used in interval timer mode, there is no fail-safe feature for the clock source.

如果觉得有用,顺手给个评分什么的

网友:
只有在LPM4模式下,看门狗才关掉,其他模式下选择了看门狗模式,时钟会一直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