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口,方向设成什么好,输入还是输出?

楼主:
不用的口,方向设成输入好还是输出好?

网友:
输出,高低均可。

网友:
默认是DIR=0,即输入。

网友:
设置成输出,容易产生漏电流。

网友:
当让是输入啊

网友:
设置成输出,低电平。

网友:
《MCU工程师炼成记》书上这样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这本书果然有用啊

网友:
昨天看资料貌似说不要悬空,设置为输出或者硬件接地,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