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爱的老外,硬是给launchpad做了个外壳

楼主:
其实外形挺简单的,CAD的图纸都可以下载,如下图。
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这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呢?
我想如果是倒出来的,需要模具,开个模具好像不太靠谱;铣出来倒是可以用雕刻机做;
再就是用3D打印机去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还没买,亚克力应该还是比较硬的,体积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PVC可能会软一点,过阵子买了试试吧,反正也不贵,几块钱而已

网友:
前一段时间去街上做户外广告的店面问了问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塑料板,透明不透明都可以,至少厚度和硬度合适就可以。有倒是有,不过很贵呀,要点边角料都不愿意给,说是边角料还能刻字用。要是什么亚克力就更贵了。

网友:
亚克力确实贵,也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为什么那么贵

网友:
亚克力去网上买啊,1mm厚20*30的也不过几块钱,正打算买几块玩玩呢

网友:
很给力啊   这壳子太有爱了

网友:
老外萌起来很可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塑料,也称有机玻璃。

网友:
回复 网友C:

1mm厚的太不带感了,厚一点的用上就会给人种比较高端大气的感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买亚克力板都是论重量算的,版上贴着牛皮纸,切完了撕开就会很亮。

网友:
PVC板不知道怎样?应该便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带不带感的...1mm的硬度已经够了吧,再厚的反而累赘,而且不好手工裁

我是想做个码表,一直在计划自己弄个外壳,太厚了体积也大,现在已经计划的差不多了,亚克力、pvc都买点试试,加上模型漆,准备开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PVC的硬度怎么样?

1mm硬度够不够,请告知一下呀,不光是遮风挡雨,还有能承受一定的破坏力例如一定高度掉到地上,拿在手里手感不能软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