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看下这图片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
请高手帮看下这图片是什么单片,带一个步进电机,两个行程开关,两个电磁阀,一个感应开关,一个启动停止开关,想复制一片要怎么做

网友:
喷漆了,亮晶晶的开不清标识,32脚的单片机种类很多。
标识打磨掉的话,识别要麻烦些,可以找些芯片数据手册,对引脚,主要是电源引脚
复制的话估计要花钱破解了

网友:
这个看不太清还真。之前在MAX那里拿过来的有这种封装。另外其他公司的也还有很多。

网友:
像这种板有没有可代替的

网友:
象这单纯的控制问题,很多单片可以胜任的。

你自己看看那上面是什么字,如果被擦了,可能就不好判断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华强北吧,电路可以做一模一样的,只要芯片型号什么的没有给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