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捕获ACLK 出错

楼主:
我是新手 用msp430 timerA想实现一个捕获功能  用一根导线将CCI0A和ACLK连接起来 想测量ACLK的频率 结果进不去中断  以下是代码
求大神帮忙

#include
uint ccr[100];
void main(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BCSCTL2=0x88; //选择XT2振荡器作为SMCLK时钟源,MClK为XT2
  P1SEL=0x02; //使能p1.1为 CCI0A
  P2SEL=0x01;//使能p2.0为ACLK输出
  P2OUT=0x01;//使能输出
  CCTL0=CM_1+SCS+CAP+CCIE+CCIS_0; //上升沿捕获,选择捕获单元输入为CCI0A(P13),同步捕获,使能捕获中断
  while(1){
     TACTL=TACLR;//请计数器的值
     TACTL=TASSEL_2+MC_2;//SMCLK 连续増计数
     _EINT();
     LPM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r [ i ]=CCR0;
  i++;

if(i==100){
    i=0;
    CCTL0=CM_1+SCS+CAP+CCIS_0;
    LPM0_EXIT;
   }
}

网友:
求解答啊

网友:
有个道理LZ必须了解,中断触发后,MCU就自动的唤醒,执行完中断服务函数就会休眠。

网友:
#include
uint ccr[100];
void main(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BCSCTL2=0x88; //选择XT2振荡器作为SMCLK时钟源,MClK为XT2
P1SEL=0x02; //使能p1.1为 CCI0A
P2SEL=0x01;//使能p2.0为ACLK输出
P2OUT=0x01;//使能输出
CCTL0=CM_1+SCS+CAP+CCIE+CCIS_0; //上升沿捕获,选择捕获单元输入为CCI0A(P13),同步捕获,使能捕获中断
TACTL=TACLR;//请计数器的值
TACTL=TASSEL_2+MC_2;//SMCLK 连续増计数
_EINT();
LPM0;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r [ i ]=CCR0;
i++;
TACTL=TACLR;//请计数器的值
TACTL=TASSEL_2+MC_2;//SMCLK 连续増计数
if(i==100){
i=0;
CCTL0=CM_1+SCS+CAP+CCIS_0;//LZ的意思是关掉中断使能吗?实际上这段代码没有实现测试频率的过程
}
}

上面的代码我帮你理了下结构,但是最后的功能我没有写完,LZ需要的是计数器的计数值。最好测多次后求一个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