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及故障修理方法

楼主:
  万用表日常使用中的注意事项
  1.在使用万用表时,不能用手去接触表笔的金属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测量的准确,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人身安全。
  2.万用表使用时,必须水平放置,进行机械调零,以免造成误差。同时,还要注意到避免外界磁场对万用表的影响。
  3.在测量某一电量时,不能再测量的同时换挡,尤其是在测量高电压或大电流时,更应该注意。否则,会是万用表毁坏。如需换挡,应先断开表笔,换挡后再去测量。
  4.测电阻时,每换一次挡都要进行调零。调不到零时要更换新电池;
  5.测量电阻或高压时,不能用手捏住表笔的金属部位,以免人体电阻分流,增大测量误差或触电;
  6.读数时眼睛要与指针保持垂直
  7.万用表使用完毕,应将转换开关置于交流电压的最大挡。如果长期不使用,还应将万用表内部电池取出,以免电池腐蚀表内其它器件。
  当数字万用表出现故障时,其修理方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测电压法:测量各关键点的工作电压是否正常,可较快找出故障点。如测A/D转换器的工作电压、基准电压等。
  2.短路法:在前面所讲的检查A/D转换器方法里一般都采用短路法,这种方法在修理弱电和微电仪器时用得较多。
  3.断路法:把可疑部分从整机或单元电路中断开,若故障消失,表示故障在断开的电路中。此法主要适合于电路存在短路的情况。
  4.测元件法:当故障已缩小到某处或几个元件时,可对其进行在线或离线测量。必要时,用好的元件进行替换,若故障消失,说明元件已坏。
  5.干扰法:利用人体感应电压作为干扰信号,观察液晶显示的变化情况,常用于检查输入电路与显示部分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