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 1117

楼主:
LM1117技术首次中说最小的维持电流时多少多少毫安,the minimum output current required to maintain regulation.。
这里说指静态工作的电流为5mA  还是说输出电流必须大约5mA,如果没这么大的负载就稳不了压?
谢谢。

网友A:
对于串联稳压器而言都有个“最小工作电流”,该电流也可称“最小维持电流”,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该数值。静态电流则是从输入端看的,是器件本身的地回路电流和最小工作电流之和。

网友:
引用一下chunyang版竹的话,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在这里我作一点补充,不知道是否正确。
对于固定电压输出的LM1117-1.8等芯片来说,是最小静态电流。
而对于可调输出的LM1117-ADJ来说,当用作可调输出时需要加入R1,并用R2来调节,在上表中最小负载电阻即为流过R1的电流I1。
R1的选值推荐为100到200欧之间,假如是100欧那么I1为12.5mA,200欧时对应6.25mA。
固定输出的芯片,R1、R2实际是在内部集成了的,所以其静态电流最大值应该在5到10mA之间。
对于可调输出的芯片来说,I1为1.7mA时对应的R1为735欧,5mA时对应的R1为250欧,也就是说当最小负载电阻R1在250到735欧时,本身芯片输出电压仍然是可调的,但是假如R1大于735欧时(即I1小于1.7mA时),则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可以认为R1在250到735欧为其极限参数,不建议在此区间使用,使用时R1按推荐范围100到200欧取值。

引用 网友A:
对于串联稳压器而言都有个“最小工作电流”,该电流也可称“最小维持电流”,输出电流必须大于该数值。静态电流则是从输入端看的,是器件本身的地回路电流和最小工作电流之和。

adj

网友:
同意春哥观点。不加负载也能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