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区Vce怎么决定

楼主:
这是一个稳压电路,最终输出1.7V(R7上端为+),R6为电源输入端。
二极管LM285-1稳压1.235V.
我理解输出电压通过R7,R8分压传至比较器,来控制V3,形成负反馈,
但不知道V3是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发射机正徧,集电极反偏,应该是放大区,但是放大区Ib与Vce无关,又是怎么控制Vce的呢,
感觉V3工作在开关状态,但是应该是集电极正徧,与图上又不符,
请高手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为何看不到图。
三极管用于放大,必有负载,Vce由集电极电流和负载以及电源电压共同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看到我传的图吗,难道说V3是工作于饱和与截至区。
饱和区是集电极反偏,图上也不满足呀,
这个类似shunt regulator.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可以看到图了。
此图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三极管集电极或者R7上端是电源正端吗?如果是,那么三极管若饱和将使电源短路,所以不大可能该点是电源正端。如果不是,那么该点若通过电阻接电源正端(图中涂阴影那支电阻上端未注明接到哪里),运放和三极管将构成强烈正反馈,此时三极管确实很可能仅工作于饱和截止两状态。
仅是局部图,不足以说明什么。

网友:
V3该是个开关管,,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方为放大状态
不过确如楼上所言,电源不是很标明啊

网友:
重新上了图,并详细描述了,请高手给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图携带的信息仍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