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f103的最小系统版,没有串口的接口,直接连接RX、TX、GND 这3条线,已经可以实现发送和接收,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不一样,调整了波特率也不行,想请教下是什么问题。。。。下面的是中断代码。。。。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u8 buf;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buf=USART_ReceiveData(USART1);//½óêÕêy¾Y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XE)!=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buf);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 RESE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
        }
}

就像图中的发送的是0x13,但接收到的确是0x22

就像图中的发送的是0x13,但接收到的确是0x22

网友:
“直接连接RX、TX、GND 这3条线”--可能有问题
建议加一个RS232通讯模块,再与电脑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