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基础知识

楼主:
基本介绍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其定义为温度每升高1℃时电阻值发生变化的百分数。

  电阻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内能。电阻在电路中通常起分压、分流的作用。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

编辑本段计算公式

  串联: R=R1+R2+...+Rn

  并联:1/R=1/R1+1/R2+...+1/Rn 两个电阻并联式也可表示为 R=R1·R2/(R1+R2)

  定义式:R=U/I

  决定式:R=ρL/S(ρ表示电阻的电阻率,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L表示电阻的长度,S表示电阻的横截面积)

编辑本段单位表示

  导体的电阻通常用字母R表示,电阻的单位是欧姆(ohm),简称欧,符号是Ω(希腊字母,读作Omega),1Ω=1V/A。比较大的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兆=百万,即100万)。

  KΩ(千欧), MΩ(兆欧),他们的换算关系是:两个电阻并联式也可表示为

  1TΩ=1000GΩ;1GΩ=1000MΩ;1MΩ=1000KΩ;1KΩ=1000Ω(也就是一千进率)

编辑本段基本分类按阻值特性

  固定电阻、可调电阻、特种电阻(敏感电阻) .

  不能调节的,称之为定值电阻或固定电阻,而可以调节的,称之为可调电阻。常见的可调电阻是滑动变阻器,例如收音机音量调节的装置是个圆形的滑动变阻器,主要应用于电压分配的,称之为电位器

按制造材料

  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无感电阻,薄膜电阻等。

  薄膜电阻

  用蒸发的方法将一定电阻率材料蒸镀于绝缘材料表面制成。主要如下:

  碳膜电阻器

    碳膜电阻(碳薄膜电阻),常用符号RT作为标志;为最早期也最普遍使用的电阻器,利用真空喷涂技术在瓷棒上面喷涂一层碳膜,再将碳膜外层加工切割成螺旋纹状,依照螺旋纹的多寡来定其电阻值,螺旋纹愈多时表示电阻值愈大。最后在外层涂上环氧树脂密封保护而成。其阻值误差虽然较金属皮膜电阻高,但由于价钱便宜。碳膜电阻器仍广泛应用在各类产品上,是目前电子,电器,设备,资讯产品之最基本零组件。

  金属膜电阻器

  金属膜电阻(metal film resistor),常用符号RJ作为标志;其同样利用真空喷涂技术在瓷棒上面喷涂,只是将炭膜换成金属膜(如镍铬),并在金属膜车上螺旋纹做出不同阻值,并且于瓷棒两端镀上贵金属。虽然它较碳膜电阻器贵,但低杂音,稳定,受温度影响小,精确度高成了它的优势。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高级音响器材,电脑,仪表,国防及太空设备等方面。

  金属氧化膜电阻器

  某些仪器或装置需要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下操作,使用一般的电阻会未能保持其安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金属氧化膜电阻(金属氧化物薄膜电阻器),它是利用高温燃烧技术于高热传导的瓷棒上面烧附一层金属氧化薄膜(用锡和锡的化合物喷制成溶液,经喷雾送入500~500℃的恒温炉,涂覆在旋转的陶瓷基体上而形成的。材料也可以氧化锌等),并在金属氧化薄膜车上螺旋纹做出不同阻值,然后于外层喷涂不燃性涂料。其性能与金属膜电阻器类似,但电阻值范围窄。它能够在高温下仍保持其安定性,其典型的特点是金属氧化膜与陶瓷基体结合的更牢,电阻皮膜负载之电力亦较高。耐酸碱能力强,抗盐雾,因而适用于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它还兼备低杂音,稳定,高频特性好的优点。常用符号RY作为标志。

  合成膜电阻

    将导电合成物悬浮液涂敷在基体上而得,因此也叫漆膜电阻。

  由于其导电层呈现颗粒状结构,所以其噪声大,精度低,主要用他制造高压,高阻, 小型电阻器。

  绕线电阻

  用高阻合金线绕在绝缘骨架上制成,外面涂有耐热的釉绝缘层或绝缘漆。

  绕线电阻具有较低的温度系数,阻值精度高, 稳定性好,耐热耐腐蚀,主要做精密大功率电阻使用,缺点是高频性能差,时间常数大。

  方形线绕电阻

  方形线绕电阻(钢丝缠绕电阻)又俗称为水泥电组,采用镍,铬,铁等电阻较大的合金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无腐蚀之材料保护而成,再把绕线电阻体放入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而不燃性涂装线绕电阻的差别只是外层涂装改由矽利康树脂或不燃性涂料。它们的优点是阻值精确,低杂音,有良好散热及可以承受甚大的功率消耗,大多使用于放大器功率级部份。缺点是阻值不大,成本较高,亦因存在电感不适宜在高频的电路中使用。

  实芯碳质电阻

  用碳质颗粒状导电物质、填料和粘合剂混合制成一个实体的电阻器。并在制造时植入导线。电阻值的大小是根据碳粉的比例及碳棒的粗细长短而定。

  特点:价格低廉,但其阻值误差、噪声电压都大,稳定性差,目前较少用。

  金属玻璃铀电阻

  将金属粉和玻璃铀粉混合,采用丝网印刷法印在基板上。

  耐潮湿,高温, 温度系数小,主要应用于厚膜电路。

  贴片电阻SMT

  贴片电阻(片式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它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特点是体积小,精度高,稳定性和高频性能好,适用于高精密电子产品的基板中。而贴片排阻则是将多个相同阻值的贴片电阻制作成一颗贴片电阻,目的是可有效地限制元件数量,减少制造成本和缩小电路板的面积。

  无感电阻

  无感电阻常用于做负载,用于吸收产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不需要的电量,或起到缓冲,制动的作用,此类电阻常称为JEPSUN制动电阻或捷比信负载电阻。

按安装方式

  插件电阻、贴片电阻

按功能分

  负载电阻,采样电阻,分流电阻,保护电阻等。

编辑本段识别方法色环电阻的识别方法

  带有四个色环的其中第一、二环分别代表阻值的前两位数;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快速识别的关键在于根据第三环的颜色把阻值确定在某一数量级范围内,例如是几点几K、还是几十几K的,再将前两环读出的数”代”进去,这样就可很快读出数来。[1]

  (1)熟记第一、二环每种颜色所代表的数。可这样记忆: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这样连起来读,多复诵几遍便可记住。
  记准记牢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 阻值范围,这一点是快识的关键。具体是:
  金色:几点几 Ω
  黑色:几十几 Ω
  棕色:几百几十 Ω
  红色:几点几 kΩ
  橙色:几十几 kΩ
  黄色:几百几十 kΩ
  绿色:几点几 MΩ
  蓝色:几十几 MΩ
  从数量级来看,整体上可把它们划分为三个大的等级,即:金、黑、棕色是欧姆级的;红橙、黄色是千欧级的;绿、蓝色则是兆欧级的。这样划分一下是为了便于记忆。
  (3)当第二环是黑色时,第三环颜色所代表的则是整数,即几,几十,几百 kΩ等,这是读数时的特殊情况,要注意。例如第三环是红色,则其阻值即是整几kΩ的。
  (4)记住第四环颜色所代表的误差,即:金色为5%;银色为10%;无色为20%。
  下面举例说明:
  例1当四个色环依次是黄、橙、红、金色时,因第三环为红色、阻值范围是几点几kΩ的,按照黄、橙两色分别代表的数”4″和”3″代入,,则其读数为4.3 kΩ。第环是金色表示误差为5%。
  例2当四个色环依次是棕、黑、橙、金色时,因第三环为橙色,第二环又是黑色,阻值应是整几十kΩ的,按棕色代表的数”1″代入,读数为10 kΩ。第四环是金色,其误差为5%。

贴片电阻的识别方法

  贴片元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安装密度高,抗震性强.抗干扰能力强,高频特性好等优点,广泛应用于计算机、手机、电子辞典、医疗电子产品、摄录机、电子电度表及VCD机等。贴片元件按其形状可分为矩形、圆柱形和异形三类。按种类分有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晶体管及小型集成电路等。贴片元件与一般元器件的标称方法有所不同。下面主要谈谈片状电阻器的阻值标称法。[2]

  片状电阻器的阻值和一般电阻器一样,在电阻体上标明.共有三种阻值标称法,但标称方法与一般电阻器不完全一样。
  1.数字索位标称法(一般矩形片状电阻采用这种标称法)
  数字索位标称法就是在电阻体上用三位数字来标明其阻值。它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为有效数字,第三位表示在有效数字后面所加“0”的个数.这一位不会出现字母。
  例如:“472′’表示“4700Ω”;“151”表示“1500”。
  如果是小数.则用“R”表示“小数点”.并占用一位有效数字,其余两位是有效数字。
  例如:“2R4″表示“2.4Ω”;“R15”表示“0.15Ω”。
  2.色环标称法(一般圆柱形固定电阻器采用这种标称法)
  贴片电阻与一般电阻一样,大多采用四环(有时三环)标明其阻值。第一环和第二环是有效数字,第三环是倍率(色环代码如表1)。例如:“棕绿黑”表示”15Ω”;“蓝灰橙银”表示“68kΩ”误差±10%。
  3.E96数字代码与事母混合标称法
  数字代码与字母混合标称法也是采用三位标明电阻阻值,即“两位数字加一位字母”,其中两位数字表示的是E96系列电阻代码.具体见附表2。它的第三位是用字母代码表示的倍率(如表3)。例如:“51D”表示“332×103;332kΩ”;“249Y”表示“249×10-2 ; 2.49Ω”。

网友:
电阻也许不仅仅局限在欧姆定律上。电路设计中设计到太多复阻抗。随频率变化,另外也随分布参数变化。高速电路中这些必定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