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大数字

楼主:
除了图像取模外,有什么方法可以使12864显示较大的字符数字,比如16*32的?

网友:

除了图像取模外,有什么方法可以使12864显示较大的字符数字,比如16*32的?

网友:
调用大字体,点阵显示。其实跟取模差不多,只是省去了取模的步骤,直接调用现有的大字库。别无它法

网友:
16 X 8字体,默认的。

网友:
12864显示区域太小,貌似没有字符放大功能。

网友:
没有放大功能的设置。只能用图像方式。